[电子元器件] 请问大神,这是个什么芯片

楼主(2016-12-30):
根据我的分析加猜测,估计是个运放或者稳压电源,求大神指点下这是个什么芯片、、当然,能送上 资料最好,8脚

楼主:
@tyw ,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老T叔了

网友A:
你自己也做点功夫啊
外围电路描下啊
什么产品上 大概功能

网友A:
外围如果有二极管 电感 大体积电容 0805 以上 那电源芯片的概率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围如果有二极管 电感 大体积电容 0805 以上 那电源芯片的概率居多

一个放大器上面的,然后1脚接地,2脚和个电阻接到电源正,我自己得去还没下太多功夫,只是上午网上到处搜,我去试着把外围电路给画出来

网友B:
LZ, 这个是TI的计时器IC: LMC555CMM   丝印是ZC5  VSOP8 封装的
如果需要这个可以联系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 这个是TI的计时器IC: LMC555CMM   丝印是ZC5  VSOP8 封装的
如果需要这个可以联系我 ...

网友D:
大叔你这么厉害你们单位领导知道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叔你这么厉害你们单位领导知道么。。。。。。

自己领导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这个是TI的计时器IC: LMC555CMM   丝印是ZC5  VSOP8 封装的
如果需要这个可以联系我 ...

多谢多谢,万万没想到竟然是个计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