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单位冲激函数的能量是?

楼主(2016-12-30):
如题!

提醒一下:要注意书上提到这个单位冲击或迪拉客函数时是怎么引出来的!

提醒2:不要盲信百度!

网友A:
不是引出来的,是人为规定的,与时间组成的超窄矩形的面积为1.其中时间是窄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引出来的,是人为规定的,与时间组成的超窄矩形的面积为1.其中时间是窄边。 ...

几乎任何一本教材都是从脉冲函数引出的,下图是矩形脉冲引的:

网友A:
ε—>0,然后就说了。

楼主:
信号系统本是有趣科目,被写成极其枯燥乏味之作!
比如钟形(高斯)信号极其频谱形状都是一样的,这本是神奇优美,值的品味的好东西,许多教材就一句话就完了!
问题:什么信号才能具备这种特性?

楼主:
问题3:一般信号书上给出delta函数定义(积分为1,t≠0时delta(t)=0),会强调这个定义并不严格,什么意思?

楼主:
信号书上必说delta函数拉普拉斯变换=1,结合问题3,这个实际上也是不严格的。

楼主:
本贴牵扯到这样一个棘手问题:
lim_(b→0) ∫ f(a,t)f(b,t)dt是否等于∫f(a,t)lim_(b→0)f(b,t)dt????

网友B:
采样的本质是面积。

是积分。

XY坐标系的X代表输入Y表示输出。

X是什么?

X是坐标。

但从采样的角度看。

从量化的角度看是面积。

是积分。

但采样理想看来是X的数值和单位而不是面积。

但时间趋于0,就是面积和单位i一样了。

因此。

任何一个某时刻的采样值。

都是一个面积。

也就是一个积分。

但其本身又是一个X的数值。

因此X就等于冲击函数*y的积分。

当时间t趋于0的时候,就是冲击函数了。

也就是说。

既然X是面积,而时间趋于0。

那么冲击函数就利索当然地被定义了。

从前。

人们无法认为X是一个积分或面积。

但冲击函数与Y的积分就是fx在t时刻的数值了。

网友B:
现实的采样保持器。

也是一个积分。

因为线路电阻的存在导致了电容充电是类似积分过程的。

如果线路电阻为0,那么电容就被无需时间地充电了。

那么就是电容被冲击函数作用了。

网友B:
这就是说。

任何一个连续信号的瞬间数值。

其本质是一个积分面积。

而不存在了输入信号的度量衡。

一个积分面积。

在时间趋于0的时候。

就可以认为变成了直线。

而这条直线就是输入信号的f(t)。

f(t)的单位就是时间趋于0的时候的积分面积。

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因为采样必然是用电容。

而电容则肯定就是积分过程。

人们把电容的积分电压当作了瞬时值。

因此瞬时值就是积分面积。

现实即是如此。

人人都无法否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说。

任何一个连续信号的瞬间数值。

大师,你去你自己帖子里吹,OKAY?
吹牛让人神清气爽,吹牛让人精神焕发,吹牛有益健康!
只是,建议吹牛前看看书,学学习!否则有害健康。

网友C:
吹吹更健康,喊喊更快活

网友D:
就是。
大shi 到自己帖子里面去吹吧。

网友E:
大神,正好有个问题:一电流源i=δ(t), 给理想rc并联电路充电,忽略导线电感,求电容上电压Uc(t)答案和解释,谢了!

网友B:
冲击函数的意义就在于。

把直线看作的面积。

任何线段都是一个足够小的面积。

试想一个矩形窗口,宽度很小在f(t)上移动。

那么每次移动都得到了一个f(t)。

只要这个矩形窗口的宽度,也就是时间趋于0。

就得到了f(t])的当前值。

而这个窗口其实就是一个面积。

用面积代替了 直线。

当然。

教科书的受害者是无法理解这个原理的。

网友B:
因此。

冲击函数其实是面积等于1。

幅度是不重要的。

一个具体的面积。

矩形的宽度趋于0就变成了直线。

而且还无限长。

因此冲击函数的定义就是。

时间趋于0的时候冲击函数的积分为1。

网友B:
这些东西。

人人都能理解。

但是之所以要制作一个数学模型。

是因为可以被定量计算。

或像一个工具一样给人们提供方便。

人们列方程解方程。

就像放弃小学知识的行径。

就像人们用计算器算3.14一样。

这不算本事。

用计算机计算任何工程问题。

都不是本事。

而是像坐飞机一样。

坐地日行2**。

其实你什么都不知道。

为了工程计算。

你必须提供模型。

否则无法计算。

采样系统。

对于工程技术人员来说,没有任何数学工具和仿真,就可以正确合理的设计制作。

因为这是过河摸石头的模式。

而学术界则更愿意用数学方法。

其实都是一样的。

该不知道的依然还是不知道。

该知道的依然还是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东西。

人人都能理解。

你这个人太不讲究了,树要皮的不!
21IC是开放平台,想要吹牛,有想法有唠叨要发泄,开个帖子又不收费,想怎么扯就怎么扯,多爽!
你非要在别人帖子里扯,也行,但是不要用梨花体刷屏,这个犯站规的!
去你自己扯了1000多楼的帖子里扯,最好!

网友B:
如果时间不是趋于0。

那么采样值就是f(t)的面积除以t了。

这就是面积的平均值,在时间t里。

于是这个平均值就可以当作采样值了。

对于采样电容来说。

低通滤波器是就是积分的平均值。

可以看作瞬时值了。

冲击函数的模型。

是用于方便计算的。

就像一个仿真程序是方便计算一样。

仅仅就是一个工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人太不讲究了,树要皮的不!
21IC是开放平台,想要吹牛,有想法有唠叨要发泄,开个帖子又不收费, ...

你既然提出了问题。

向人请教。

那么本大师就有理由对你进行教导。

你说的这些。

算什么态度?

自己不懂还不让别人对您进行教育。

本大师则只能认为你不可教也!

网友B:
所有的ADC采样。

都是输出用RC滤波。

而且工程技术人员还惊奇的发现。

如果没有这个RC滤波。

那么这个电路无法工作。

其实就是震荡。

为什么呢?

如果都理解了本大师的教导。

那么冲击函数。

其实就是一个窗口。

采样就是积分平均的过程。

那么就不仅仅就是运放在电容负载的情况下的震荡问题了。

而是这个RC滤波是必须的。

不仅仅是频率补偿的作用。

网友B:
如果连ADC都需要RC滤波。

那么自控原理教科书中的采样控制系统就无法成立了。

因为自控的采样系统都是采样没有RC滤波的。

采样保持器也是不成立的。

采样保持器应该是一个RC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ADC采样。

都是输出用RC滤波。

你还知道老话:树要皮的上一句是什么?

网友B:
ADC中虽然也有采样电容。

但是概念貌似并非正确。

采样电容的概念必须是RC滤波才行。

运放必须RC输出滤波。

是因为ADC采样速度很快。

对于运放来说是超出其带宽的高频干扰。

这不是运放能正常工作的原因。

楼主:
实在看不下去了,水货大师都扯到10楼了,居然还没步入正轨!还没扯点子上去!!!

提醒,为何严格来说,Delta函数从-∞,到+∞的积分应该是0,而非1?!

网友B:
如果运放的带宽远大于ADC的开关频率。

那么这是可行的。

运放可以正常工作。

但如此运放可能还不存在。

没有人使用高速运放配低速的ADC。

因此运放的输出RC滤波是必须的。

网友B:
对于工程技术人员来说。

运放驱动ADC使用RC理所当然。

也是现实实践的必须,否则无法工作。

但学术界和教科书则对此没有概念。

教科书从不认为采样保持器应该是一个滤波器。

因此教科书关于冲击函数的理解。

是片面和错误的。

网友B:
因此正确做法就是。

运放和RC铝箔后的带宽远大于输入信号带宽。

而ADC的开关频率远大于运放和RC铝箔后的带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还知道老话:树要皮的上一句是什么?

本大师不管你需要什么。

对于你进行教导。

是必须和刻不容缓的。

至于你能否接受本大师的教导问题。

本大师不能因为你无法接受就不进行教导。

网友B:
对于模拟系统来说。

冲击函数是正确的。

可以计算传递函数。

但在采样系统中。

冲击函数被滥用了。

毫无疑问。

电子工作者在现实工作中给出了正确答案。

教科书中采样开关。

因该是一个低通滤波器。

这样才能满足冲击函数的离散化后的意义。

离散化后就是要取积分平均的意思。

因此对于任何采样系统。

其采样开关必须要RC铝箔。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在看不下去了,水货大师都扯到10楼了,居然还没步入正轨!还没扯点子上去!!!

xukun977,你也撤吧。大shi 天下无敌,知道么?知道为何大shi 天下无敌么?24楼你自己都说得明明白白了。

楼主:
大师又在那装了,弄了个所谓的古典定义出来!?!

也不翻书看准了,"古典定义"只能用两个:
一是t≠0
二是积分=1

大师画蛇添足,给了第3个:t=0时为∞!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要当校长,这样老师直接开除!

网友F:
这就是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居然看中文书。。。高手!

楼主:
我33楼用画蛇添足,大师居然不知何意,35L上证据,36L又截图,生怕我删帖。

多说两句吧:为何描述Delta只用两句?原因非常简单,用3句,意味着冗余!那个积分本身就能说明两个问题:t=0是奇异点,该奇异点要满足什么条件。

楼主:
原贴6L说什么注意定义中没给函数值!。。这个是用特性来定义的,你当然看不到函数表达式了。

原贴后面什么泛函,什么不是工程上的广义函数。。。扯了半天,读者也不知该去看什么书。

网友G:
引用 楼主:
居然看中文书。。。高手!

早就知道那厮会说那句话....

我前面所引之文,出自菲尔兹奖得主之手,至于哪国人我就不具体说了。

网友G:
我所提到的那个冲激函数的所谓“古典”定义,无论是什么形式,本质就不是自洽的!所以根本就无所谓多一点或少一点的问题。

LZ对此质疑,说明其根本就不懂其中的意义。这也不奇怪,不懂装懂在此忽悠也就是这么个德行了。

网友G:
该说的都说了,撤!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该说的都说了,撤!

慢走,不送!

楼主:
对上一页图片中三种定义的解释:

第3种定义是一种泛函的定义形式,它是间接地从函数干什么的来定义。
第2种定义是对脉冲取极限,但是不满足狄拉克约束。
第一种是直接定义,缺点是Delta+Delta'也满足这个条件,所以这个定义不严格。

楼主:
解决方法是用施瓦兹建立的分配函数(广义函数),我手头有本书,刚好附录1是分配理论,附录2是解析理论(拉普拉斯变换反常收敛域一贴中扯过)。

楼主:
看到41楼大红字,用这个玩意吓唬人,让我想起前几年有个徐大师,弄个药膏,说的是神乎其神,居然跑国际上去吓唬人,一讲话就是跟鬼家领导人关系有多好,还跟奥巴马,希拉里熟,还跑去起诉诺贝尔奖委员会,为何不把诺奖发给他,还声称复制出人体各种器_官,206块骨头。。。。

这样一个神人,前年在米国吃饭时噎死了(据说和比尔盖茨在同一个楼办公)

楼主:
弄个"知识点注解"系列最幽默了,也不管人家原贴谈什么问题,大师专门跑人家帖子挑两个大一大二教材上有的名词术语给"注解",答非所问,驴头不对马嘴!比如跑上个帖子里挑个"阻抗"术语开始疯狂解读,跑本贴里挑个"脉冲函数"开始天南地北地扯。

专挑简单术语扯!真有特色。

网友B:
请注意。

冲击函数的定义。

与初中学生的数学课本中的数轴的正负数的定义并没有区别。

2的平方根是什么?

只有教科书的受害者才会认为是根号2。

2 的平方根并不存在。

那么冲击函数也是一样。

你怎么可能定义一个在t为0的时候的幅度无限大,而其他时刻为0呢?

答案就是这时可以的。

因为2的平方根并非存在,但是人们可以定义根号,这与冲击函数没有区别的定义。

你可以定义你认为合理的任何东西。

然后令教科书的受害者们生搬硬套。

谢谢大家!

网友B:
2的平方根并不存在。

事实上圆周率也不存在。

但是人们还是把圆周率定义为pai。

2的平方根定义为根号。

这些都是虽然不存在但是人们就是要进行定义的事例。

冲击函数也是一样。

因为其可以解决采样的问题。

有用就是真理。

无用就是非真理。

无论冲击函数另教科书的受害者如何难以理解。

然而其与根号2一样,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存在了。

这必须要说明也不需要解释。

更不能与其他东西生拉硬拽。

以证明你不多久是一个教科书的受害者。

一台TV。

你会使用手按动频道按钮就可以看电视了。

一台计算机你会按动启动按钮就可以启动了。

你不可能研究这个按钮电路原理。

你会用就可以了。

冲击函数也是一样。

冲击函数也没有能量的问题。

什么是能量?

有消费才产生支出。

没有消费弹劾能量?

网友B:
为什么说。

一切东西都是因用而生?

正负数的定义。

仅仅就是为了会计的记账方便。

把输出定义为正,而把输入定义为负。

就可以令账面一幕了然。

这就是定义正负数的用意。

冲击函数的用意就是用于进行采样。

而且从数学的角度看。

之所以要定义冲击函数。

虽然冲击函数的定义另教科书的受害者们无法理解。

但只要可以解决采样问题。

那么就是合理的定义。

所有定义都是为了解决问题。

就像所有的计算机软件都是针对某些问题而进行设计的一样。

冲击函数就是针对采样而设计的或定义。

明白了这些道理。

就可以让教科书的受害者。

回到正确的道路上。

而不是在教科书里咬文嚼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人要脸丶树要皮丶猴子要红屁股丶H大师要双博丶本大师要神经,我要小心挨罵! ...

顺溜,有继承,有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