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正反转控制问题

楼主:
图中,有两幅图,B图很好理解,如何控制正反转,但A图我理解不了,虽然我知道M+,M-那里给个,1,0,就三极管Q5,Q8导通,当0,1时就Q3.Q9导通,但我就是理解不了,因为这里Q7或Q6导通吧,假设Q7导通那也只是把Q5和Q8的B极连在了一起,有什么意义呢,大神们能稍微指导下吗

A

A

B

B

网友A(2016-12-30):
关键字 百度 H桥电路
电机正反转 的控制 就是 换电压  1正2负 正传 1负2正 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字 百度 H桥电路
电机正反转 的控制 就是 换电压  1正2负 正传 1负2正 反转 ...

前辈,你说的H桥我知道,但是你还是没明白我想说的意思,请仔细看下,我对图A不理解

网友B:
A图中M+为1 M为0时,Q7,Q8先导通,此时Q7集电极也为低,正好能够控制着PNP的Q5导通。

网友C:
B连一起后电流怎么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图中M+为1 M为0时,Q7,Q8先导通,此时Q7集电极也为低,正好能够控制着PNP的Q5导通。 ...

前辈,Q7的导通在我看来只是把Q5和Q8的基极连在了一起,但这条线上又没有高电平,怎么又能让Q8导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B连一起后电流怎么走的?

对呀我也想问这问题

网友C:
如果M+为高电平,那么Q7导通,电流就会顺着Q5的发射结电阻R37三极管Q7到Q8的发射结到地。

网友D:
A图也是H桥啊。楼主图中H桥的对侧晶体管基极连通,因下臂晶体管基极电位较低,自然会拉低对侧晶体管的基极电位,基极电流有上臂PNP管流出,再灌入下臂NPN管的基极。

网友E:
要用模拟电路的思维,三极管导通是电流控制不是电压控制它有放大倍数,是电流流动形成的电压降,pn结导通后有0.2-0.7伏压降所以,而且三极管要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要有足够的激励才行。不能工作在放大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A图也是H桥啊。楼主图中H桥的对侧晶体管基极连通,因下臂晶体管基极电位较低,自然会拉低对侧晶体管的基极 ...

在问下A图电路为啥不加续流二极管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问下A图电路为啥不加续流二极管呢

应该加。

网友D:
如果驱动管耐压够,电机工作电压低,也有不加的,但严谨的设计应该加。

网友F:
A图不需要加,原因有二:线圈并联的电容可以防止线圈两端电压的突变。2.Q6,Q7再电机突然换向的时候可以导通,是两个桥臂上的三极管导通泄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A图不需要加,原因有二:线圈并联的电容可以防止线圈两端电压的突变。2.Q6,Q7再电机突然换向的时候可以导 ...

不是很能理解你说的导通泄流,能深入讲一讲吗

网友G:
h桥电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很能理解你说的导通泄流,能深入讲一讲吗

当电机正转时是Q5和Q8导通此时,Q6是关闭状态。当电机换向,会有一个阻碍电流减小的反电动势,这时候线圈电压会瞬间升高,但是并联个C16,会抑制电压升高,但是电流会持续。换向瞬间电流不能立马沿着反转电流反向流通,此时Q6导通,从而使Q9先导通从而达到泄流作用,Q7也同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当电机正转时是Q5和Q8导通此时,Q6是关闭状态。当电机换向,会有一个阻碍电流减小的反电动势,这时候线圈 ...

还有,之前没仔细看B图,你确定是对吗?PWM1为正的时候,Q1导通把VCC拉低,Q13和Q15是没办法导通的,PWM1为负的时候两个管子又是同时导通的,这样电机怎么工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还有,之前没仔细看B图,你确定是对吗?PWM1为正的时候,Q1导通把VCC拉低,Q13和Q15是没办法导通的,PWM1 ...

抱歉,看错了,B图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