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IAR调试过程中不可以实时修改FLASH吗?

楼主(2016-12-30):
在IAR调试STM32F030,有一个常亮我指定保存位置在flash里面,在调试过程中直接改掉flash这个值报图里面这个错误。想问一下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方法可以在调试过程中实时修改flash里面的数据呢?多谢啦

网友A:
不行吧,没试过。

网友B:
如果是内部FLASH(掉电还保存的)的,要先解锁的;
才能写入数据

网友C:
不能更改Flash的内容吧 只能修改RAM的

网友D:
在调试过程中直接改掉flash这个值,这样肯定是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调试过程中直接改掉flash这个值,这样肯定是不可以的。

这样啊。。看来跟STM8不一样呢,STM8就可以直接在IAR的FLASH窗口中直接修改了,就像下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