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继电器电路中这两个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6-12-30):
原理图RT,请教一下,U1是一个继电器,常开,U2,3是电压控制引脚,1是信号输出,4是信号输入,请问一下这个电路中Q24,和Q25有啥作用啊?感觉完全没有用呀?另外C21和C23这样接有啥功能呢?

网友A:
图整理好你就清楚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图太乱了。三极管一般的作用,不外乎就是做开关和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C:
这图画的好难

网友D:
存在就有价值,电容这样用可以当作无极性电容用,减小采购种类,还有这只是部分电路是否有负电源或有交流状态在工作。

网友E:
继电器必须画出线包和触点,其它元件也要按规矩布置,去看看教材上的电路图是怎么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