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以3秒为周期,但是3秒中输出不同PWM值

楼主(2016-12-30):
N76E003 以3秒为周期,但是3秒中输出不同PWM值

求程序 分享

网友:
定时器中断里修改啊。

楼主:
case(1):

                                clr_GPIO1;
                                set_SFRPAGE;
                                PWM5H = 0x1;
                                PWM5L = 0x28;//0x5CF----20%/60ms
                                clr_SFRPAGE;
                            set_LOAD;
                    set_PWMRUN;
                         break;

                         case(2):
                                set_GPIO1;
                                set_SFRPAGE;
                                PWM5H = 0xB;
                                PWM5L = 0x9E;//0xB9E----40%/60ms
                                clr_SFRPAGE;
                            set_LOAD;
                    set_PWMRUN;
                         break;

                        case(3):
                                clr_GPIO1;
                                set_SFRPAGE;
                                PWM5H = 0x11;
                                PWM5L = 0x6D;//0x116D----60%/60ms
                                clr_SFRPAGE;
                            set_LOAD;
                    set_PWMRUN;
                          break;

楼主:
不知道怎么修改好

网友A:
你定一个定时器用来计数,什么时候改变这个PWM。

楼主:
但是有好几种模式,切换一种有一种占空比,另外一种又另外一种占空比

网友B:
不断的修改PWM预加载寄存器中的值就OK了。

楼主:
case(4):
                                set_SFRPAGE;
                                if (key_time <= 20)
                                {

                                        PWM5H = 0x17;
                                        PWM5L = 0x3C;//0x173C----80%/60ms
                                        clr_SFRPAGE;
                                    set_LOAD;
                            set_PWMRUN;
                                        break;
                                }

                                else if ((key_time >20)&&(key_time <= 39))
                                {
                                        clr_PWMRUN;
                                        clr_LOAD;
                                        clr_PWMF;
                            clr_CLRPWM;
                                        break;
                                }
                                else if(key_time >=40)
                                  {
                                          key_time=0;
                                        break;
                                  }
                         break;

                        case(5):
                                set_SFRPAGE;
                                if (key_time <= 20)
                                {

                                        PWM5H = 0x1C;
                                        PWM5L = 0x70;//0x1C70----100%/60ms
                                        clr_SFRPAGE;
                                    set_LOAD;
                            set_PWMRUN;
                                        break;
                                }

                                else if ((key_time >20)&&(key_time <= 39))
                                {
                                        clr_PWMRUN;
                                        clr_LOAD;
                                        clr_PWMF;
                            clr_CLRPWM;
                                        break;
                                }
                                else if(key_time >=40)
                                  {
                                          key_time=0;
                                        break;
                                  }
                         break;
                }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每隔几秒会出现一次256ms的高电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大师帮我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