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楼主:
画了块板子,大神看看,四层板附铜还有走线给点意见,谢~

有个问题,电源层不够附铜,就在底层(蓝色)附铜+15vA,  剩余的底层(蓝色)是否还需要用DGND全部附铜铺满呢? 在地层(第二层、土黄色)已经附过DGND了。还有个问题,就是DSP不用的引脚配置成输入并1k下拉到DGND, 可是电阻太多了,从图中也可以看出来,对于稳定运行而言,一定要下拉不用的GPIO嘛?

整体

整体

dsp周围

dsp周围

电源层

电源层

底层

底层

网友A(2017-01-04):
引用 楼主:
R185是采样送到dsp的电阻,采样时模拟地,dsp周边是数字地,所以我分成两块地了,这样不太好吗? ...

这个,具体电路的功能我肯定不如你熟悉,我说的只是大面的东西,具体问题还得设计者自己掌握。
关于数字地与模拟地,有的主张分割,有的主张不分割,具体实践中都有。我个人是不分割的,通过调整布局、走线,以及适当调整GND层的形状来达到避免干扰的目的。高压的确实需要隔离,下方的电层可以挖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般速率估计比较低,跨分割后果应该没那么严重。板子左半边是高压区?线好像有点细。不用的GPIO可以配置成 ...

dsp主频100M,跨分割主要是采样为模拟地,dsp周围数字地,左边是线电压采样还有220供电,基本都在70mil以上,电流就几个安培,线是够粗吧。dsp未使用引脚下拉了,以前是悬空不处理,其实做出来也没什么问题,这次为例稳妥,全部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线都有参考平面的,信号回流从参考平面回流,形成闭环。对于多层板,一般要求信号走线的参考平面完整 ...

R185是采样送到dsp的电阻,采样时模拟地,dsp周边是数字地,所以我分成两块地了,这样不太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般速率估计比较低,跨分割后果应该没那么严重。板子左半边是高压区?线好像有点细。不用的GPIO可以配置成 ...

dsp主频100M, 左边走电流的线,最少都是70mil,不用的IO下拉了,也不清楚如何处理,以前都是直接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线都有参考平面的,信号回流从参考平面回流,形成闭环。对于多层板,一般要求信号走线的参考平面完整 ...

地层是这个

网友B:
这般速率估计比较低,跨分割后果应该没那么严重。板子左半边是高压区?线好像有点细。不用的GPIO可以配置成高阻,不用外加电阻,除非IC有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土黄色就是gnd层,你说的 跨分割走线 是什么意思?

信号线都有参考平面的,信号回流从参考平面回流,形成闭环。对于多层板,一般要求信号走线的参考平面完整,而不要在两个分割平面之间跨接,否则信号回流路径会变大,形成的回路面积也就大,容易耦合进干扰。
简单的说,尽量保证你的信号线走线沿途相邻的底层(或电源层)是完整的。比如你途中的R185和主芯片的连接线,就跨分割了。
不明白你的地层为什么还要割得那么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层板一般会有一个独立的GND层吧?
另外,图中好多信号线跨分割走线。

是的,土黄色就是gnd层,你说的 跨分割走线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四层板一般会有一个独立的GND层吧?
另外,图中好多信号线跨分割走线。

楼主:
dsp周围过孔是不有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