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PIC12F1501初始化例子

楼主(2016-12-30):
本人用PICC 9.83无法找到该型号
XC8 1.38找到了1501,但没有pic12f1501.h
编译无法通过。请高手指点

网友A:
#include <pic.h>
编译器自动找

楼主:
试了
不行
PIC.H好像是PIC C的
XC不行
帮忙看看有没有其它办法使用PIC12F1501了。

网友B:
要不要芯片?我司MICROCHIP代理

网友C(2018-04-19):
最近工作用到PIC12F1501,但是之前没有接触过PIC,所以上手一头雾水,看到这个题目,虽然回复有点迟,但希望对后来者有帮助。现在我开发使用的是MPLAB X IDE ,可以去官网论坛找找,应该有最新版的,然后安装了一个C编译器xc8,据说支持PIC所有的8位机芯片,反正我之前用PICC编译器找不到我要的芯片,然后就是xc8是v1.45的,里面有楼主说的p12f1501.h文件,也是在官网论坛找的。给个官网论坛地址作参考:microchip.com/forum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近工作用到PIC12F1501,但是之前没有接触过PIC,所以上手一头雾水,看到这个题目,虽然回复有点迟,但希 ...

老兄 你的MPLAB X IDE  都是看什么教程的,我是玩一点 PIC ,之前学过一点 现在想用 MPLAB X IDE  发现不会用,连声明子程序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