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69I-DISCO 编程入门——STM32CubeMX方式

楼主(2016-12-31):
       有评测文件见:STM32F769I-DISCO 评测汇总贴

      上次介绍了使用软件包入门软件编程的方式,下面介绍使用STM32CubeMX的入门使用方法。毕竟,STF7系列开始,后面的软件开发大概都不支持原来的标准库文件方式了,全部采用HAL库文件的方式。同时,使用STM32CubeMX工具配置驱动很方便,很多基本的驱动工具自动完成,可以提高效率,缩短开发周期。
本文侧重于帮助新手入门,老司机请绕道或者可以看看下面的曲折经验部分...
开发环境:
   1. Win xp系统;
   2. Keil 5工具;
   3. STM32CubeMX 版本4.16.0 ;
  4. STM32Cube V1.0
      曲折经验:
   其实刚开始准备使用STM32CubeMX开发的时候,超级不顺利,差点把我搞崩溃。
起初版本是4.16.0,但是准备生成文件时,报错缺少文件:
   于是乎,查看STM32CubeMX菜单栏的Help
   点击“Check for updates”看,最新软件版本是4.18.0,想着要用就得使用最新的版本,索性就更新了。
然后继续打开软件进行新建工程、配置和生产代码,可是生成点击生成代码是又报缺少文件:
   点击 “Install New Libraries”一看,最新软件版本是1.5.1,又更新了。按要求重启后更新好后,新建工程进入配置页面,可是一点击软件的窗口栏区域:
   工程立刻关闭,转回到新建工程的初始页面。啊,晕晕晕,搞不懂
   找问题吧…
后来看了看软件STM32CubeMX 4.18.0版本的说明书,文档说明系统不支持XP系统:
   ~-~,此时心情澎湃,非常高兴,以为找到了原因,赶紧卸载了,找其余版本装上吧。找到4.17.0和4.16.0的版本,看看说明都支持XP系统:
   `_`,还是选择可用的最新版本4.17.0安装,可是安装后,还是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哭了、哭了、哭了…
不是说支持XP的吗,怎么会出问题呢?多次重启也不能解决问题,没办法只能继续降低版本试试…
让我继续哭了的是,以前可用的4.16.0版本,现在也出问题了,这时候已经快要崩溃了,崩溃、崩溃、崩溃…
反复的重启、新建工程、配置,可是问题还是一样…
后来想想,既然问题解决不了,那就凑合着用吧,使用的时候不点击窗口栏区域,随时保存工程文件(虽然关闭前会提示是否要保存)。
    这个问题似乎不是XP系统造成的,不过还是建议XP系统不要使用4.18.0版本或者更新前先看看软件文档。这个问题等到有时间才解决…

   下面介绍一下具体的入门步骤:
   电路接口介绍:
   演示项目内容:
下载并安装合适的STM32CubeMX软件版本并打开:
   点击“New Project”后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对应的芯片型号:
   双击选中的型号进入配置页面,选择需要配置的引脚,快捷方式为在工具的的“find”项输入要配置的引脚名称并回车即可找到对应的引脚,此时引脚会闪烁,点击选择对应的方式即可。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输出欲配置的引脚:
   端口配置如上图所示,成功后点击“OK”即可。端口配置成功后,进行系统时钟配置:
   工具默认的系统时钟是16MHz:
   更改为216MHz或自己需要的频率:
   工程配置——配置即将使用的编译软件、项目存放路劲等:
   工程配置完毕后,即可生成代码:
   代码生成之后,即可打开存放路径,使用编译工具打开项目,进行软件编写。
演示项目功能:
1.  用户按键B1滤波时间为10ms,在sysTick中断服务程序中滤波;
2.  LED2每500ms翻转一次;
3.  按键B1按下LED1亮,否则灭;
添加的代码下:
将 int main(void)函数的while循环修改如下:
   main.c中的“USER CODE END 4”区域增加如下代码:
   编译下载即可正常运行。
上面介绍的是在新建工程时选择MCU方式,其实还可以使用开发板方式。点击“New Project”后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对应的开发板型号:
   照如上方式即可选择自己对应的开发板。这种模式根据开发板的原理图,已经将引脚选择完毕,可是完全默认为输入方式:
   如果需要修改默认值还得重新进入“Pinout”页面修改,修改方式与MCU芯片选择方式一样,故这里不再介绍这种方式,也不建议使用这种方式。

STM32F769I-DISCO 编程入门——STM32CubeMX方式.pdf

楼主:
每次排版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发帖之前是好的,发帖之后就变了...

网友A:
支持一下,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