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新唐的51系列其实很强大的

楼主(2016-12-31):
新唐N76E616高速1T 8051单片机系列,自带LCD显示屏驱动电路,提供高达 -40~105℃ 的工作温度范围,以满足严苛的工业电子应用环境。宽电压工作范围 2.4V 至 5.5V、11.059 MHz内建RC晶振、并内建Data Flash、欠压检测、高抗干扰能力(ESD HBM 8KV, MM 400V/EFT 4KV)、支持在线系统编程(ISP) 、支持在线应用程序更新(IAP)和在线电路编程(ICP),提供LQFP48封装。

应用领域 :

工业控制、家电、仪器仪表、温度控制、电源管理等领域。

关键特性:

  • 内核(core)
    • 1 T 8051 微 处理器
    • 工件频率 可达 16MHz
    • 工作电压 : 2.4V to 5.5V
    • 工作温度 : -40 ℃ ~105 ℃
  • 内存(memory)
    • 18 KB 应用 程序
    • 内嵌 512B SRAM
    • 可配置 的 Data Flash
    • 支持 在线系统编程 ISP(In-System Programming)
    • 支持 在线电路编 ICP(In-Circuit Programming)
    • 支持在线应用程序更新 IAP(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 模数转换器(ADC)
    • 提供 8 通道
    • 10 位分辨率
    • 可达 150 k SPS ( 每秒采样率 )
  • LCD 驅動能力
    • 3x32, 4x32和6x30 COM/SEG LCD
  • 通讯接口(connectivity)
    • 一组 I²C ( 可达 400 kHz)
    • 二组 UART
  • 时钟控制(clock control)
    • 外部晶振 2 to 16 MHz
    • 全温全压 ± 5 % 11.059 MHz 内 RC 晶振
    • 支持 32.768 kHz 外部晶振

楼主:
我们看到这个51带ADC的,还是10位,8个通道,这点很多51是做不到的。

网友:
还支持内部的RC,以及PWM。

网友A:
宽电压工作范围 2.4V 至 5.5V、11.059 MHz内建RC晶振、并内建Data Flash、欠压检测、高抗干扰能力(ESD HBM 8KV, MM 400V/EFT 4KV)、支持在线系统编程(ISP) 、支持在线应用程序更新(IAP)和在线电路编程(ICP)

网友B:
片内外设快赶上ARM-CORTEX M0了。

网友C:
比AT89S51和STC89C51强悍多了。

网友D:
关键看了例子发现超级简单好学。

网友E(2017-02-15):
啥时官方搞个申请活动玩玩

网友F:
跟那个at89s52比功能很多,功能比Avr的看着还多呢。

网友G:
看了你的介绍我就开始学习这个单片机了。

网友B:
支持在线应用程序更新(IAP)和在线电路编程(ICP)

网友D:
唯一的一个带内部时钟源的51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唯一的一个带内部时钟源的51单片机。

dui de,传统的51只能用外部晶振。

网友:
看了一下,这个51内核的通信接口真是只有串口,之前看到有人问SPI的例程我还以为真有SPI呢,看来他搞错了。

网友G:
支持的三种编程方式很有用,适合不同的应用需求。

网友H:
增强型的内核配上丰富的外设成就了新唐的51

楼主:
一般内核都是相同的,不同的就是每家配置的外设和外设的使用方法。

网友I:
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如果你不做的出色一点,怎么行。

网友D:
这个LCD是类似于8段式数码管一样的东西。

网友G:
1T的增强型51内核比普通的51快了12倍。加上丰富的外设,是普通51没法比的。

网友J(2017-03-17):
STC的更猛,4K的ram都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STC的更猛,4K的ram都来了。

大家在拼存储啊。

网友I:
不输给什么ARM的架构。适应性很强。

网友K(2017-07-26):
请问N76E616 的P4端口 在.h文件里  没有定义  我想使用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N76E616 的P4端口 在.h文件里  没有定义  我想使用怎么办?

sfr P5          = 0xD8;
sfr P4          = 0xD9;
sfr P4M1        = 0xDA;
sfr P4S         = 0xDA;
sfr P4M2        = 0xDB;
sfr P5M1        = 0xDC;
sfr P5S         = 0xDC;
sfr P5M2        = 0xDD;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N76E616 的P4端口 在.h文件里  没有定义  我想使用怎么办?

这个端口是不完整的,所以没有给出所有的部分,你可以直接用P4来操作。或者自己添加。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端口是不完整的,所以没有给出所有的部分,你可以直接用P4来操作。或者自己添加。
...

恩 谢谢   还有他的输入设置  怎么不好使  应该设置成什么样子

网友K:
引用 楼主:
sfr P5          = 0xD8;
sfr P4          = 0xD9;
sfr P4M1        = 0xDA;

恩 谢谢   还有他的输入设置  怎么不好使  应该设置成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K:
恩 谢谢   还有他的输入设置  怎么不好使  应该设置成什么样子

有几个config的配置字,是要在ICP烧录的时候配置的。。不是在程序里。比如复位按键和IO的选择,P20那个端口。。

网友L:
除了LCD 及 I2C, 其他没有什么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