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IAR STM32F030RC Bootloader 跳转到App 时跑飞问题

楼主(2016-12-31):
求教,在IAR 环境,在设计STM32F030 RC 的Bootloader 程序时, 跳转到App  应该程序不成功, DEBUG 时提示

Sat Dec 31, 2016 10:29:21: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CSTACK' (currently 0x200022B0)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0x20000970 to 0x20001170)

请高上指点

以下是代码.

#define        APP_START_ADDRESS                                0x08008000

typedef  void (*pFunction)(void);

uint32 JumpAddress;

pFunction Jump_To_Application;

void vMdw_IapJumpApp(void)
{
        if (((*(__IO uint32*)APP_START_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

                MODULE_PRINT(DEBUG_INFO,("Go To Application  \n"));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 (APP_START_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__set_MSP(*(__IO uint32*) APP_START_ADDRESS);

                /* Jump to application */
                Jump_To_Application();
        }
        else
        {
                MODULE_PRINT(DEBUG_INFO,("Go To Application  Fail \n"));
        }
        //while(1);
}

网友A(2017-07-06):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您好,我也遇到了STM32F07单片机从BootLoader跳转到App跑飞的问题,麻烦您给解答一下,谢谢了。我的QQ:93000539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也遇到了STM32F07单片机从BootLoader跳转到App跑飞的问题,麻烦您给解答一下,谢谢了。我的QQ:930 ...

发个帖子,把现象描述出来

网友C(2018-12-27):
楼主,能不能发一份STM32F030RC的工程给我啊    我之前也有F030系列的  但只有2个串口   现在我要用到6个串口   必须用RC系列的工程   我找了好久  都没找到   STM官方也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