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芯片问题赐教

楼主(2016-12-31):
请问各位大神,现在5v转3.3v常用的稳压芯片有哪些?除了LM1117,还有什么比较常用的,国产有没有,质量比较好的?

网友A:
有的。我有SMA 封装的1W  3.3V的。

网友B:
楼主应说明需要的是LDO还是开关型稳压器,以及电流、耗散功率多大等。LDO中,1117有国产的,算是价格最低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