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RGB接口模拟时序

楼主(2016-12-31):
彩屏是RGB接口,如果不使用MCU的LCD控制器,能不能使用IO口模拟RGB的时序呢?有人做过吗?求大神们指点,谢谢啦!!

网友A:
没做过;

模拟肯定可以的,但是这样效率就很低了

网友B:
可以肯定的讲,千万不要!  基本上MCU不要干其它事情了,而且IO口反转速度基本跟不上DOTCLK的频率需求!!!
10年前我干过这事,最终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肯定的讲,千万不要!  基本上MCU不要干其它事情了,而且IO口反转速度基本跟不上DOTCLK的频率需求!! ...

啊,没办法,用的MCU没有LCD控制器,只能用模拟时序,我以前没有用过RGB接口的液晶。不过我的MCU是arm-cortexm3内核,主频100M,不知道会不会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没办法,用的MCU没有LCD控制器,只能用模拟时序,我以前没有用过RGB接口的液晶。不过我的MCU是arm-co ...

才100m?我用667m的a9,io直接操作的翻转速度才2m。所以,如果直接模拟,要么速度慢,要么cpu没法做其他事。有可能的话,加个驱动芯片,ra8875,就可以spi慢慢操作了。

网友D:
加个cpld即可,何必为难Cortex-M3

网友E:
我最终放弃是RGB接口,而改用8080接口,如果使用RGB接口,占用大量的IO口,系统还怎么配置其它工作?

网友F:
我也想用ARM用驱动RGB三色,听说有大虾能驱动了,我在试试,

网友G:
AT2051都可以做小游戏,不过和分辨率有关,也别想有多少时间做别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100m?我用667m的a9,io直接操作的翻转速度才2m。所以,如果直接模拟,要么速度慢,要么cpu没法做其他事 ...

没办法了,板子都画好了,只能是用模拟时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终放弃是RGB接口,而改用8080接口,如果使用RGB接口,占用大量的IO口,系统还怎么配置其它工作? ...

液晶是RGB接口的,已经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用ARM用驱动RGB三色,听说有大虾能驱动了,我在试试,

兄弟,试成功了一起分享下,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液晶是RGB接口的,已经没办法了

你还可以考虑下使用ZLG8513S_DS等类似的芯片实现刷新LCD,解放MCU的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