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器精度选择问题

楼主(2016-12-31):
hx711这个ad转换器精度是24位,变成10位,选取的是其中哪10位,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谁用的问谁,一般来说是调整增益的可以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用的问谁,一般来说是调整增益的可以大些

请问为什么调整的增益可以大一些呢?老师问的问题,我也不清楚……唉

网友A:
用一定的速度计数,自己在上边选两位连续的数字,看看变化速度

网友B:
这个金升阳没有这类的AD转换器。

网友B:
ADC你可以使用高10位作为数据,后面的精度可以舍去,精度改变了。

网友C:
肯定是取高位,把低位的数据舍弃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