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关于stm8s003F的定时器2通道3输出PWM波的代码

楼主(2016-12-31):
如题:大家有没STM8S003f输出  PWM的代码  弄了几天  端口没反应  求高手指点
有做过的  分享一下 代码

网友A:
我记得风驰有STM8S00x系列的教程和例程,可以试试。另外,官方也有例程的吧,参考看看。最重要的是,上传你的代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风驰有STM8S00x系列的教程和例程,可以试试。另外,官方也有例程的吧,参考看看。最重要的是,上传你 ...

已经弄好了   感谢  虽然还不太会控制  但可以慢慢调试

网友B(2017-02-17):
更强大的直接替换003的芯片有兴趣么

网友C:
看官方例程,看STM8寄存器书册,用库函数。pwm主要用到两个寄存器CCR AR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强大的直接替换003的芯片有兴趣么

价格呢    比003还低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价格呢    比003还低吗

加我qq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