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5v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6-12-31):
请教高手们,我想从5v开关电源里面再输出一个1.5v的稳定直流电压,使用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谢谢了!!!

楼主:
谢谢高手们给出比较详细的说明或者线路图,再一次谢谢了

网友A:
用TL431就行

网友B:
使用1.5V的LDO即可

网友C:
一个方法是从5V经二次稳压得到1.5V,根据需要的电流选择LDO或开关型稳压器即可。另一个方法是改造开关电源本身,在变压器中增加一个绕组,但这很可能需要重新绕制变压器,那就很麻烦了。如果原变压器线包还有空间,可以用合适线径(根据需要的功率选择)的漆包线穿绕(绕多少圈可以计算或实验确定),然后经整流滤波获得。但需要注意的是总功率不能超出远变压器的设计,否则不仅需要改变压器,连前级电路都得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