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音频信号有100hz左右的干扰该怎样去除

楼主(2016-12-31):
如题,在用一款CSR8670的PCBA做蓝牙的音频传输,输出音频一直有很大的噪声。连接蓝牙建立音频通路后尤其明显。今天测试了一下,蓝牙模块的音频输出引脚SPL+就会有信号干扰,干扰信号频率大概100hz的样子。请问各位,这个干扰的话可能会来源于哪里?如何从源头上减少一下?如果没法从源头上减少,硬件电路上滤波是否会有效(因为传输的人说话的声音也就几百hz的样子,怕加硬件滤波会让本来要传输的信号干扰也比较大)。软件可用DSP5509进行滤波,是否可行呢?

最终问题,噪声主要来自于运放,通过减小隔直电容,将噪声滤除。但是相对的声音也有所减小,但效果可以接受。

网友A:
电路板的布线会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的布线会有干扰

音频走线规则有哪些是一定要遵守的呢?

网友B:
能在源头消除是治本;如果源头找不到就只能100Hz陷波,不会影响到几百Hz的信号。

网友C:
应该是射频的干扰由于某种原因 变成100hz了

网友D:
蓝牙模块一工作就有100Hz噪声?①先查看PCB音频线是否与电源线挨着很近.。②按你的描述,是蓝牙一连上就有噪声,你查看一下蓝牙模块工作的电流有多大,电流太大有可能会造成干扰。③,找点锡箔纸或者金属屏蔽罩将蓝牙模块隔开,再观察是否会出现干扰。

网友E:
干扰来之交流供电变换。

网友F:
看是不是两路芯片内部的dcdc没处理好,1.35V和1.8V的两个,参考datasheet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在源头消除是治本;如果源头找不到就只能100Hz陷波,不会影响到几百Hz的信号。 ...

双T型陷波器效果如何。现在板子空间不太适合再加运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射频的干扰由于某种原因 变成100hz了

用的是蓝牙的PCBA,买的模块设计的时候,音频线和天线引脚就在一边,感觉要是射频干扰的话,模块本身就有可能会有串扰了。这个模块设计的有点不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牙模块一工作就有100Hz噪声?①先查看PCB音频线是否与电源线挨着很近.。②按你的描述,是蓝牙一连上就有 ...

工作时大约有0.1A的电流,我找个金属壳试一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是不是两路芯片内部的dcdc没处理好,1.35V和1.8V的两个,参考datasheet走线

买的蓝牙模块,可能芯片的走线暂时不能修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双T型陷波器效果如何。现在板子空间不太适合再加运放了

空间限制,电容尽量小体积小。按照我的仿真。倍频滚降-40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