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新人求助:iar无法下载flash.out出错

楼主(2016-12-31):
RT,板子是Atmel的SAM4L_X_PLAINED_PRO,调试方式用的CMSIS-DAP,程序在同学的电脑上跑没问题,换我的就总是弹这个出错。
我的电脑是LENOVO的yoga2,win10,同学的thinkpad,具体型号不知道,win8.
家里的其他电脑中有一台win8的试了也不行,其他win7都是老毛桃,windows update做不了装不了atmel studio所以没试。
请论坛上的各位专家帮忙看一下,麻烦了,谢谢!

网友A:
你windows10下找到驱动了没有,另外,你所使用的IAR版本是否支持windows10呢?

网友B:
iar重新卸载干净,然后重新安装下,安装时选择兼容模式安装

网友C:
jlink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windows10下找到驱动了没有,另外,你所使用的IAR版本是否支持windows10呢?

如果您说的驱动是指设备管理器里面看到端口的那个驱动的话是有的,iar用的是最新的7.80.1,能否支持win10这一点也是我一直在怀疑的。

楼主:
JLINK是要额外再买一个烧录器是吗?我的板子是atmel的sam4lxplainpro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r重新卸载干净,然后重新安装下,安装时选择兼容模式安装

兼容模式是哪种?我刚重装了一遍,就是一直顺着走点下一步安装的结果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