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损坏

楼主(2016-12-31):
大神们,
  这两天调试电机驱动电路,发现有几次功率MOS莫名其妙地坏了,直接DS两端短路,而且是在没有加电机,仅仅空跑的情况下。把这MOS拆下来,一量,发现其中有两片恢复正常了(DS端没有再短接。)
  在想:是不是我焊接时静电损伤了MOS,然后工作时出现不稳定?或者是高温损坏的(我用320度温度吹上去的)?
   十分感谢!

网友A:
栅级不要开路,就好了。

网友B:
这个应该是G极开路时造成的

网友C:
MOS管门极悬空,门极上的电荷可以保持很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源极和漏极可以是导通的。
我实验过,条件良好时(封装表面干净,空气干燥),保持半个小时没有问题,再长的时间没有试过。

网友D:
测量前先把G极的电放一下再量.

网友E:
现在的MOS,静电不会那么容易损坏,应该是焊接时的高温损坏

网友A:
是楼主误描作“短路”,实为"特性导通"。

网友F:
G级加输入限压 限流试试?

网友G:
先放电再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