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CubeMx生成SDIO+SRAM+FATFS工程的记录和问题

楼主:
在上次实验SDIO+FATFS的基础上,再加外扩的SRAM一个,同时挂载到FATFS。
SRAM型号是IS61LV25616,地址线19位,数据线16位,连接在FSMC总线上。
Pinout配置如下

FSMC总线时序,使能写操作,extended mode(读写使用不同的时序)关闭,配置如下:

代码生成后需做一些调整:
1.        变量定义。
Fatfs.c
FATFS MYSD_FATFS;
FATFS MYSRAM_FATFS;
Mian.c
uint8_t fserrors;
UINT bw;
uint8_t rbuffer[30] = {0};
FIL fileb;

2.        初始化函数顺序调整,将FSMC初始化函数调至FATFS初始化之前(否则调用函数f_mount时会返回错误FR_NOT_ENABLED)。
MX_GPIO_Init();
MX_CRC_Init();
MX_FSMC_Init();
MX_SDIO_SD_Init();
MX_FATFS_Init();
//MX_FSMC_Init();//原位置
3.        FATFS初始化函数中添加挂载函数调用。
void MX_FATFS_Init(void)
{
/*## FatFS: Link the SRAMDISK driver ###########################*/
retSRAMDISK = FATFS_LinkDriver(&SRAMDISK_Driver, SRAMDISK_Path);
/*## FatFS: Link the SD driver ###########################*/
retSD = FATFS_LinkDriver(&SD_Driver, SD_Path);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additional user code for init */
if(!retSRAMDISK)
{
retSRAMDISK = f_mount(&MYSRAM_FATFS, SRAMDISK_Path, 0);
          printf("f_mount retSRAMDISK = %d\n", retSRAMDISK);
}

if(!retSD)
{
       retSD = f_mount(&MYSD_FATFS, SD_Path, 0);
                  printf("f_mount retSD = %d\n", retSD);
}
   /* USER CODE END Init */
}
4.        主循环while如下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HAL_Delay(200);
        fserrors = f_mkfs(SRAMDISK_Path,0,0);
                    printf("mkfs error = %d\n", fserrors);
        HAL_Delay(200);
        fserrors = f_open(&fileb, "test1.txt", FA_WRITE | FA_CREATE_ALWAYS);
        printf("open error = %d\n", fserrors);
        HAL_Delay(200);
        fserrors = f_write(&fileb, "123456789", 10, &bw);
        printf("write error = %d\n", fserrors);
        HAL_Delay(200);
        fserrors = f_close ( &fileb );
        HAL_Delay(200);
        fserrors = f_open(&fileb, "test1.txt", FA_READ);
        HAL_Delay(200);
        fserrors = f_read(&fileb, rbuffer, 10, &bw);
        printf("read error = %d\n", fserrors);
        HAL_Delay(200);
        fserrors = f_close ( &fileb );
        HAL_Delay(200);
        while(1);
    }
5.        编译并下载仿真调试。

pinout配置

pinout配置

FSMC配置

FSMC配置

测试结果

测试结果

网友A(2016-12-31):
楼主搞过ARM的RL_FLASH文件系统吗?想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过ARM的RL_FLASH文件系统吗?想请教下

MDK自带的文件系统还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