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tlp521-1做NTC电阻温度采样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
521光耦原理图这样对吗?原理图里的电阻值还没确定。就是不知道输出电压是不太小了?521输出不太确定,就C/E各接一个电阻,到时看焊接哪一个,那个给0.  我这两件运放是不要放大而不是缩小采样增益?  欢迎交流

采样点路及隔离的电源

采样点路及隔离的电源

521光耦前部分线性

521光耦前部分线性

网友A(2016-12-31):
楼主想拿521当线性光耦是不行的,其线性区太窄,即使使用线性光耦也不能用楼主图电路。如果需要隔离,应该先进行信号放大和调理,然后转成脉冲或数字信号后再用光耦隔离。另外ADI还有专门的磁隔离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拿521当线性光耦是不行的,其线性区太窄,即使使用线性光耦也不能用楼主图电路。如果需要隔离,应该 ...

就是一个温度采样,0-100度。不要很准的,521的一点线性区差不多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温度采样,0-100度。不要很准的,521的一点线性区差不多可以吧?

问题是差的太远了。

换NTC热敏电阻还便宜的多,用这种通用半导体即使线性满足你,离散性也是你迈不过的坎

网友B:
521不行!温漂也很大!你用热风枪吹一下,看看输出!你就该死心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温度采样,0-100度。不要很准的,521的一点线性区差不多可以吧?

实际搭个电路,试试就知道行不行了。电路很简单,光耦两侧在实验时可以共用电源,光耦输出可以用数字万用表测量。
最好换几片光耦,换几个热敏电阻,看看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NTC热敏电阻还便宜的多,用这种通用半导体即使线性满足你,离散性也是你迈不过的坎 ...

就是侧IGBT的NTC,那个端子连得就是NTC,只是用521隔离测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侧IGBT的NTC,那个端子连得就是NTC,只是用521隔离测电压

用热敏电阻测量IGBT的温度,还要用光耦隔离吗?
热敏电阻本身是环氧封装,是绝缘的。用些环氧树脂把热敏电阻粘接在IGBT的散热器上就是了,仍然是绝缘的。根本没有必要加光耦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热敏电阻测量IGBT的温度,还要用光耦隔离吗?
热敏电阻本身是环氧封装,是绝缘的。用些环氧树脂把热敏 ...

英飞临里面自带NTC ,封装一起了

网友E:
根据我的经验,NTC的温度系数时间太长,等它反映过来,IGBT早烧了。不如简单点,就使用一个比如125°C的温控开关更实在,
另外,NTC温度检测没有必要这么复杂,直接跟10K或者对阻值的分压即可,如果要做的好点,就弄个电桥使用差分方式,结果都一样.

引用 楼主:
就是侧IGBT的NTC,那个端子连得就是NTC,只是用521隔离测电压

NTC不需要你光耦隔离,做好绝缘工作贴到IGBT上即可,你确实要隔离,1:用vf变换隔离;2:采用RC振荡器(C要准确,NTC阻值不同频率会不同);3:隔离运放,TI有

楼主(2017-02-24):
引用 网友D:
NTC不需要你光耦隔离,做好绝缘工作贴到IGBT上即可,你确实要隔离,1:用vf变换隔离;2:采用RC振荡器(C ...

RC振荡器怎么操作测温度?

网友D:
R就是你的测温电阻,和电容等器件组合成振荡电路,电阻发生变化,频率就会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