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稳振荡电路以及PDM码片流中等周期脉冲族的识别

楼主(2016-12-31):
                    单稳振荡电路
上电初始,Q低电平,电容0电压,W高电平的前沿触发A1,单稳翻转QW低;电容充电至单稳翻转电压后快速放电至低电平,单稳恢复初态;W高电平前沿又触发A1,单稳再翻转QW低;······如此反复,W端就输出周期Td的窄脉冲Uw序列。周期Td=RC/√2+2TD,其中2TD=TPLH+TPHL,即单稳低至高以及高至低电平所需的时间,一般两个传输延时相等。理想单稳Td= RC/√2。脉冲Uw宽度B=TPLH
下图Uw脉冲红线是理想输出;绿线是单稳传输延时TPLH=TPHL=5ns的输出。

楼主:
         识别E脉冲族
**)E脉冲族是指在PDM码片流中,一族周期相对较短且一致的连续脉冲群。

楼主:
**),设置合适的单稳时间,将不同周期和宽度的不同E脉冲族(红线),转换成宽度和周期一致的Uq脉冲族(绿线),同一积分电路就能兼容识别。

楼主:
**),周期5us~10us(频率200K100K)E脉冲族,设置单稳时间Td=0.38(TL+TH)=5.7us,根据上节关系式Td=RC/√2+2TD,单稳TPLH=50nsRC=(Td-2TD)√2=8e-6,取R=80KC=0.1n搭建电路,两个运放等效积分电路,在b门输出U矩形波表示识别到E脉冲族。如果嫌U波太宽,可用微分电路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