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DSP电路分享】+DSPF28335 一 体

楼主(2016-12-31):
     好久没发过帖子了,今天趁着活动的最后一天,赶个末。
今天来介绍一下 南 京 研 旭 电 气 DSPF28335 一 体 开发板的电路图。

先来个全景:

接着分模块具体讲解:

1. 板上面有 1 个独立按键 S1,这个键直接与 GPIO13 相连接。

2.  7 段数码管显示作为一种低成本、直观的显示方案,适用于显示要求不高的场合,在家电等、工控等领域应用广泛。

3.   LCD12864 电路

4. Hs0038b 是接收处理一体化的红外接收传感器,单总线通信,红外通信首先要找码,找到红外遥控器不同按键对应的编码,这样就可以识别遥控器按下的是哪个按键。

5. RS232 电路

6. 在 28335 板卡上外扩了一片 128 字节的 EEPROM,EEPROM 的测试过程主要是对 EEPROM的某段地址空间写一组数据,然后再把写入的数据读出,看读出的数据和写入的数据是否相等,如果相等,则说明对 EEPROM 的操作没问题,否则说明硬件上面存在故障。

7.在 28335 板卡上有一个 X1226 实时时钟芯片,系统可以通过它来记录实时时间。当系统上电时,该芯片由电源供电。当系统掉电时,该芯片由电池供电,达到记录准确时间的目的。其测试思路为,先向 X1226 内部写入当前时间,然后不断读出它所记录的时间,我们通过查看 SECOND 变量来判断它是否工作正常。

电路就简单介绍到这里,谢谢版主!

网友A:
硬件电路都有详细的介绍,软件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电路都有详细的介绍,软件有吗?

嘿嘿,这个活动是电路分享活动,所以只介绍了硬件电路。

谢谢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件电路都有详细的介绍,软件有吗?

软件可以去ti的官网下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嘿嘿,这个活动是电路分享活动,所以只介绍了硬件电路。

谢谢支持! ...

硬件电路搭配合理。

网友C:
虽然硬件很全面,但是配套软件没有。

网友C:
期待下次能够分享相关的软件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下次能够分享相关的软件设计。

好的,多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