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看一下这个单片机是什么型号?

楼主:
40脚单片机,正面的丝印被厂家刮掉了,图片为反面丝印标示,确定是单片机,扩展有LCD12864液晶和62256芯片。实物晶振的位置和STC89C52一样的!求指教,先谢谢了。

P61231-215729(1).jpg (28.39 KB )

网友A(2017-01-02):
给的信息太少了,那你就当51替换吧。起码要知道电源引脚,复位引脚的位置。不出意外,就是51.

网友:
后面丝印有TAIWAN字样 很有可能是台湾产的

楼主:
正面的丝印被厂家刮掉了,贴了个标贴上写  韩立18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面的丝印被厂家刮掉了,贴了个标贴上写  韩立1800

感觉那不是个韩

楼主:
Taiwan有这样的单片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Taiwan有这样的单片机吗?

可能是台湾产吧,我见过AT89S52芯片底部标有TAIWAN的字样

网友D:
建议把看见的字符输到百度里查一下

网友E:
看样子就是51系列的,没个跑,就差在内存及FLASH的大小上

楼主:
Taiwan有韦立单片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