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tina示波器time和幅度关系的疑问

楼主(2017-01-01):
用TINA的示波器看一个滤波器波形
time/div设置成100u的时候  从图上看大概最大值5V
time/div设置成200u的时候  从图上看大概最大值2V
time/div再往大设置幅值基本不变了。
time/div再往小设置幅值还会变大。
之前以为是暂态稳态问题,等了很久还是那样。。
求大神解答。
电路是一个TINA的filterPro画的 将1KHz 方波 滤出三次谐波的带通滤波器

楼主:
还想问一下。。
为什么1KHz  2Vpp的方波 滤出来是这样的。

网友A:
我怎么看着是 5 次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看着是 5 次谐波.

这个就是五次谐波。。这个波形对吗?

网友A:
我想应该是正常的, 这不是理论上的滤波器, 由于信号数字化的结果, 在时域上有误差, 也就导致谐波的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应该是正常的, 这不是理论上的滤波器, 由于信号数字化的结果, 在时域上有误差, 也就导致谐波的变形了. ...

谢谢版主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