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新年第一贴--单位冲激函数的几个要点

楼主(2017-01-01):
信号与系统这门课,许多学校都有自己编写的教材,内容上大同小异,所以大家随便选本书做参考就行。

大家学这门课,许多人的学习热情,都是毁灭在这个单位冲激函数δ上了。
比如我那时的教材,开始就有关于δ的各种运算,再加上冲击偶的搅和,更晕了。

本贴很有必要!

楼主:
一,"定义"

δ函数的特点是:你只能在一个地方看到它,而在这个地方,它又太大了,大的你看不见它,总之,你看不见它。

所以,大家之所以会晕,主要原因是对δ的了解,就一干巴巴的定义,而且要注意,定义二字上有""号!!意思是说实际上连个定义都算不上(是特性),连定义都没有,你如何理解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定义"

δ函数的特点是:你只能在一个地方看到它,而在这个地方,它又太大了,大的你看不见它,总之, ...

昨天晚上已经上图了,δ函数有3种定义:

楼主:
关于上图的几点说明:
1.定义一中,有些书上会定义t=0处的value,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国内教材如吴大正,郑君理的都不提,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冲击强度,而非幅度。
2.定义2实用逼近方法,这个是广义函数中很正点的方法,便于理解。特点是只关注极限过程,不看结果。请注意定义中积分处没有极限!!!这就是我上贴所说的,积分∫和极限lim符号互换位置,才是δ函数的秘密所在!!!
3.定义3是筛选特性,或者采样性质,被称为δ函数的精确定义!

楼主:
吃过饭了,接着扯会。
我们这个扯这个话题,差不多是把整本书都给串烧来了,所以详细点话,篇幅很长。

二,运算
根据这门课实际需要,这里的研究范围仅仅局限于下(够用就好):
1.Delta函数及转化函数
2.Delta函数一阶,二阶。。。及其转化函数。
3.普通函数及上面1.2函数的有限线性组合!

楼主:
1)加减运算法则
这个简单,同类项该加的加,该减的减。而且加法分配律,结合律,交换律等规则,照用!!!此处略去一百字。

2)乘法
这里的乘法仅仅局限于普通函数和上面规定的函数相乘!否则没有定义。
比如普通函数f(t)乘以δ'(t),f(t)*δ(t)等。这个有二项式法则来处理!所以不管δ是几阶的都能算。
所以乘法一般不难。

3)微分和积分

楼主:
三,δ与线性微分方程

不少信号书上来介绍微分方程,牵扯到冲击响应,一般用所谓冲击平衡法,这一块对初学者来说有点难,尽管后面学过拉普拉斯变换,就可以避开起始点突变的矛盾,对这一块了解还是必须的,因为太基本了。

楼主:
这样扯太慢了,加速,我们点到为止!

四,δ与傅里叶积分

书上讲傅里也积分,一般都会介绍狄历赫理条件,同时指明:这是充分而非必要条件!!!!!!!
但是,许多常见的函数,如f(t)=1,明显不满足这个条件,但是书中悄悄也变换了,而没有详细说明,于是读者要晕菜了:既然如此,要这个无用的条件有何用???满足与否都能积分变换麽?

网友A:
如果用这个函数表示功率,那么就是释放 1J 的能量,而不需要时间。这个功率太大了,但持续时间非常短,短到没有。

如果用这个函数表示电流,那么就是迁移 1C 的电量,而不需要时间。这个电流太大了,但持续时间非常短,短到没有。

如果用这个函数表示力,那么就是这个力做功 1J ,而没有移动距离。这个力太大了,但作用距离非常短,短到没有。

如果用这个函数表示力,那么就是产生 1Ns 的冲量,而不需要时间。这个力太大了,但作用时间非常短,短到没有。

楼主:
五,δ与有限傅里叶变换

六,δ与拉普拉斯变换
这一块内容也够多的。

网友B:
挺不错的学习一下

楼主:
经常听人说:你把<书名>这本书看懂就够了。(其他同类书不用看了!)

这句话,不对。
说它不对,只需换位思考一下:假设某本书的作者,假设他在写这本书之前的所看所思复位为零,现在再来看他自己写的这本书,他能看懂多少?通过这本书的学习,他能重新站到之前的高度?

楼主:
书上说第3个定义,是精确定义,工科学生对此不解!不就是筛选特性吗,咋就精确了?

这就是"一语双关"之妙了!
同样是那个表达式,可以表示完全不同的意思,表示分配理论中的分配含义了,所以说是精确定义。

楼主:
工科运。用数学工具,有两大痛苦转型期:
一是i或j,i^2=-1,初中生看到能气疯。
二是δ,明明是δ(t),居然不许说t=?时δ=?,这让刚学过函数的人能气晕。

这个转型期可能还不是一天两天,甚至得几年。

网友C:
实际上只要记住δ(t)的面积是1,宽度是0,。高度是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只要记住δ(t)的面积是1,宽度是0,。高度是无穷大

记这个定义一点用也没有,上面已经说了,δ+δ'也符合定义1和2。
绝大多数应用是特性,就是上面定义3!

楼主:
不熟悉δ,很多东西玩不转。

1.既然δ的傅里叶变换是1,请问1的傅里叶逆变换是δ?积分证明下?
2.不熟悉δ,就微积分学的那点知识,该怎么理解e^-jωt的极限是0(ω→∞)?
sin ωt的极限=?(ω→∞),cos ωt呢?
sin ωt从t=0到∞积分,=?
cos ωt从ω=-∞到∞积分=?

所以工科学生,一怕i,二怕δ,课程设置问题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