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原理》知识点注解——阶跃信号及其导数

楼主(2017-01-01):
(无正文)

楼主:
上述定义是个一般的“古典”定义,且是严格的。为了求其导数,下面给出其广义函数形式的定义:

楼主:
广义函数的导数是下面的形式:

楼主:
将其应用于阶跃函数可得:

楼主:
由此可见,阶跃函数的导数就是冲激函数

此例演示了如何通过广义函数理论(基于泛函分析),建立起一个一般函数和广义函数间的关系。

类似的方法可以应用于电路理论中的各类相应分析中去。而当应用熟练后,基本上可以采用仿效通常的数学分析形式进行分析。

楼主:
虽然冲激函数必须采用广义函数形式定义,但技术上使用时通常不会去考虑其广义函数的严格意义,而会更多地考虑其直观意义。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直观”往往并不是准确的。只有在严格的理论验证下,“直观”才是可靠的。

好在电路理论中的那些“直观”都已经得到了理论的严格论证。

网友A:
有了冲激响应函数,在线性糸统中,任何输入信号都可比拟强度为信号幅值的冲激响应的和,包括延时。输入与输出的关糸,幅度成比列,延时相同。只有了解了冲激信号及冲激响应,才能推到任何信号,任何时间的线性糸统中去。得到输出响应。这就叫卷积定理了。卷积适用于时间域,运算太麻烦了,物理学家(兼数学家)搞出了拉氏变换,在S域上,在时间域上卷积运算转换成S域上*法运算,再反拉氏,得到时间域上的函数。技术进步不是某个天才一夜想出来的,都是为了实际解决问题,前人艰苦努力搞出来的,也符合人类的思维模式,因此技术史学习很重要,大陆工程生根本不明白学科中的工具和定理怎么来的。科学只能是一步步来的。如蜗牛如的走的。

楼主:
最后给个东西供各位思考,下面是冲激函数的导数:

这通常称为冲激偶。

能否从这个广义函数中看出其“直观”图像来?

网友:
什么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了冲激响应函数,在线性糸统中,任何输入信号都可比拟强度为信号幅值的冲激响应的和,包括延时。输入与输 ...

       S域可以简化线性微分方程的响应式,S域就是E指数波形成分的集合,把表达式分解为各E指数波形的权重值,不严格称也可以称作映射,而S域上的面上各点的性质都是已知的,电路和一些控制力学的大多数都是线性微分方程,可以从图上直观的表示响应大概是什么,稳定性如何,如何调控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给个东西供各位思考,下面是冲激函数的导数:

  大概能看出什么意思,就是负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能看出什么意思,就是负号是什么意思?

源于“分部积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源于“分部积分”....

  有点像是e指数上面那个负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是e指数上面那个负号

不是。

因广义函数涉及到“积分”,故受“分部积分”启发引入此负号。其实,还需要所谓的“紧集外为零”这么个泛函定义域。

相关内容涉及到某些数学的专业内容,受篇幅影响不可能详细论述。在此可以认为是某种“定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域可以简化线性微分方程的响应式,S域就是E指数波形成分的集合,把表达式分解为各E指数波形的权重 ...

你描述得对的,主要是安排闭环糸统的极点怎么么配置,不能出现右半平面的极点,低频时幅值要大,中频有适当的幅值,高频降低的斜率要大,在WC处要适当的相位校正(此时作幅度校正意义不大,或者说效果不明显)。加零点。作20DB/10倍程穿过0DB。这样的糸统可以做到稳态精度高,响应快,噪声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