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使用外部晶振做串口通讯时,波特率变为设置值的一半

楼主:
STM8S105使用外部晶振做串口通讯时,波特率变为设置值的一半。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程序种下:
使用内部时钟时,设置波特率为115200,电脑上也设置为115200能正常通讯,STM8S105端的配置如下: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直接使用内部时钟,并一分频。
    UART2_DeInit();
        //波特率,字节数,1个停止位,无奇偶效验位,非同步模式,允许接受和发送
    UART2_Init((u32)115200, UART2_WORDLENGTH_8D, UART2_STOPBITS_1, UART2_PARITY_NO , UART2_SYNCMODE_CLOCK_DISABLE , UART2_MODE_TXRX_ENABLE);
    UART2_Cmd(ENABLE );
    //设置内部高速时钟16M为主时钟

现在我改成使用外部时钟,晶振为8M,设置波特率为115200,电脑上要将波特率设置为57600时才能正常通讯,STM8S105端的配置如下:
CLK_DeInit();                                      //--> 时钟各变量初始化
CLK_HSECmd(ENABLE);                                //--> 外部高速晶振使能
while(SET != CLK_GetFlagStatus(CLK_FLAG_HSERDY)); //--> 测试外部高速晶振位是不是使能
CLK_SYSCLKConfig(CLK_PRESCALER_CPUDIV1);           //--> 外部时钟预分频器,1分频
CLK_ClockSwitchCmd(ENABLE);                        //--> 使能时钟切换功能
CLK_ClockSwitchConfig(CLK_SWITCHMODE_AUTO,CLK_SOURCE_HSE,DISABLE,CLK_CURRENTCLOCKSTATE_DISABLE);

    UART2_DeInit();
        //波特率,字节数,1个停止位,无奇偶效验位,非同步模式,允许接受和发送
    UART2_Init((u32)115200, UART2_WORDLENGTH_8D, UART2_STOPBITS_1, UART2_PARITY_NO , UART2_SYNCMODE_CLOCK_DISABLE , UART2_MODE_TXRX_ENABLE);
    UART2_Cmd(ENABLE );

我想是因为使用外部时钟为8M时,导致波特率降低,请问要如何配置才能在外部时钟为8M的情况下,串口波特率也一样为115200?

谢谢。

网友A(2017-01-01):
改库文件中定义的晶振频率参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库文件中定义的晶振频率参数即可。

我也是这样想,但无从入手啊。能否指点一下?

楼主:
已经搞定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谢谢

在哪找到的定义了,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找到的定义了,分享经验。

把stm8s.h文件中的#define HSE_VALUE ((u32)16000000)改为#define HSE_VALUE ((u32)8000000)即可。
如下图所示:

网友C(点评):
留个脚印 后人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