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关于电荷泵的仿真分析(电压反向)

楼主(2017-01-01):
在同一块电路板上用到几种正负伏值不同电压信号时最可靠的方法是使用参数合适的多个稳压芯片的方案,但是要求不高的场合且各个电源电压之间存在相反或者倍数的关系,使用分立器件自己搭建倍压或者负压电路也是不错的选择。接下来看一下怎么由正压得到伏值大致相同的负压:
仿真电路如下图所示。
1.输入信号的基准值是5V,高低脉冲的电压分别是10V和0V。(波形模拟的是升压芯片电感前端输出引脚的波形)
2.在2号网络处已经得到输出负电压,2-3之间添加的稳压二极管是为了得到不同伏值的电压。
接下来分析得到负电压的过程(此处仅是根据已有的一点模拟知识进行揣测,可能存在错误,望大神发现错误后给予指正)
根据示波器输出显示:
输出电压稳定前,1号网络处的波形的峰峰值变化不大,基准电压值在不断降低直至稳定。
由此猜想:
在4号网络处为10V时,下管导通,电容C4充电,电容两端电压V4>V1,1号网络处电压为0V。
在4号网络处为5V时,阶段不同状态不同。
在4号网络处为0V时,上管导通,电容C4放电(电容两端电压不突变V4>V1),C3电容充电网络2处电压与网络1处电压相同,1号网络处电压为负值。

经过反复的将电容C3充电,网络2处的电压会稳定在-10V左右。
输出电压稳定后,1号网络处的波形与输入波形峰峰值相同,相位相同。仅仅是电压基准值变为-5V,最高电压值为0V,最低值为-10V。
由此猜想:
在4号网络处为10V时,下管导通,电容C4充电,电容两端电压V4-V1=10V,1号网络处电压为0V。
在4号网络处为5V时,下管导通,电容C4放电(电容两端电压不突变V4-V1=10V),C3电容充电网络2处电压与网络1处电压相同,1号网络处电压为-5V。
在4号网络处为0V时,上管导通,电容C4放电(电容两端电压不突变V4-V1=10V),C3电容充电网络2处电压与网络1处电压相同,1号网络处电压为-10V。

在电流输出不大的情况下,电路应该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