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诚心请教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2017-01-02):
小弟有一个B超机的主电源。初始问题是AC35V 的保险16A 250V烧断。 检查后级没发现明显的短路。于是换新的15A 250V 相差一点点。。接上220市电后,只要把开关打开,墙上的空开就会跳下保护。反复两次都是这样。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下手。谢谢

网友A:
肯定是你的后级出问题了,不然空开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跳,继续检查你的板子吧。

网友B:
刚上电给电容充电电流太大了吧

网友C:
短路了,你没测出来。

网友D:
看一下那几个mosfet吧

网友E:
证明还是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