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仪器设备安装状态指示灯

楼主(2017-01-02):
DIY一个小仪器,需要安装几个设备状态指示灯。请有经验的工程师指点。谢谢!
安装两色或者三色的发光二极管,在不同的工作状态下发出不同颜色的光。
初步想法:
1、在设备壳体表面开孔
2、固定粘接安装导光帽
3、把发光二极管灯珠或者贴片灯固定在电路板上
4、把装有灯的电路板对应安装在开孔的仪器壳体内部。
这样安装可以吗。求老司机带路。谢谢!

网友A:
用这种带座的指示灯,安装方便些.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25.3aRuuZ&id=541172618270&ns=1&abbucket=13#detail

网友B:
热熔胶粘住就行

网友C:
T叔的建议靠谱,设备指示灯都是这样用的。发光二极管功率较小,在较大设备上用不合适。

网友D:
如果尚未设计PCB,可以根据外壳和指示灯位置在PCB上预留LED位,直插、弯角的都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如果机壳或PCB上不便配合,用老t给的那种带座的指示灯也可以,后期直接焊线。批量生产的产品才考虑用导光柱,DIY则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