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第一帖——学习NRF905无线模块

楼主(2017-01-02):
学习NRF905无线模块,看了资料后不是太懂,比如做一个遥控控制的小车,是不是遥控器里边和小车控制板上都需要装一个NRF905无线模块,这样遥控器通过NRF905无线模块发出的信号才能让控制板上NRF905无线模块接收并反馈给单片机,然后单片机再控制外设

网友A:
那是肯定的,无线模块都是成对出现的,一个发送,一个接收。

网友B:
对,基本原理就是这样。

网友C:
其实玩具用的是另外一种简单的通信方式.成本低

楼主:
玩具只是打个比方,NRF905无线模块,既可以发送又可以接收啊,楼上有这方面资料不?

网友B:
对你来说,就这样做还是简单些。

网友D:
433的话很多模块都是现成的,直接用MCU的spi接口进行驱动,数据发送和接受就可以了~

楼主:
一个模块负责发送,一个模块负责接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