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0.20元(功能说明)
[无线通信] 远距离数传用什么模块比较好?

楼主(2017-01-02):
采集小车的一些运动数据,需要有数传模块定时将数据传回至电脑。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1500m左右,要求尽量可靠不丢包,但数据量应该不大。求大神们推荐

网友A:
只能用wifi了,433还达不到你的要求。
---------------------------------------------------
更正下,wifi确实不合适。433按照楼下的说法,确实可以达到那么远的。前提是你要有好的模块和设置,我买的模块就没达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wifi了,433还达不到你的要求。

谢谢,我搜了一下,nrf2401怎么样? 有些商家说带增益的,可达到2000m,可信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搜了一下,nrf2401怎么样? 有些商家说带增益的,可达到2000m,可信吗? ...

24L01带PA最多只能到400米,用433吧,那才是名符其实的远距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4L01带PA最多只能到400米,用433吧,那才是名符其实的远距离

433说是远距离了,但是对地形有要求了,还有功耗。超过1km效果就不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33说是远距离了,但是对地形有要求了,还有功耗。超过1km效果就不好了。 ...

433恰好对地形没要求,因为频率低,绕射性能好得多,所以可以远传,而2.4G绕射性能太差,有点点遮挡就大打折扣
前几天才去拉了距离,在城市里面高楼林立,可靠传输距离达到了惊人的3公里,发射电流大概120m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33恰好对地形没要求,因为频率低,绕射性能好得多,所以可以远传,而2.4G绕射性能太差,有点点遮挡就大打 ...

看了看你的淘宝店,果然是专业是做无线的。更正下我的说法,确实wifi的距离太近,没有经过大脑的思考。我说的是zigbee这样的传输,你用的是哪家的模块的,哪家的433芯片呢?上次买过一个模块,超过1km就得加天线了,效果很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看你的淘宝店,果然是专业是做无线的。更正下我的说法,确实wifi的距离太近,没有经过大脑的思考。我 ...

SX1278 不过用起来非常复杂!需要设置N多的寄存器
433的都得加天线的,一般是弹簧天线,没有天线还容易烧P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X1278 不过用起来非常复杂!需要设置N多的寄存器

有机会做几个模块,挂在你的淘宝店,买回来试试。单个模块成本可以做到多少呢?

网友C:
可以搜一下LORA

说是20KM ,自己画板子实测5-8KM无压力。 前提是可视无遮挡

网友D:
加个中继吧,直接传,2000米只能使用230M频段。

网友E:
SX1278模块可以,需要配置寄存器。LoRa技术,采用扩频原理做成的,2km毫无压力,我实测过。可以找一下深圳市力合创新,专做这个模块的,软件会提供全部的技术支持。模块也有带UART,直接对模块发数据就行。

网友F:
LoRa可以,但是数据速率比较低

网友G:
4463的模块.我买了几家的,用 ti 的信号功率分析的小模块测试.频谱都比较宽....4432的频谱就窄.年后看看 lora

网友H:
lora 劳拉  古墓丽影  记住了

网友I:
传统的就是433MHZ模块,不过要保证这么远稳定传输的,也不是随便就能做到的。比较新的就是基于Lora扩频技术的SX1278,以前这家芯片的代理商还来给我们演示过,也挺不错的,不过就是和大家说的一样,设置复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机会做几个模块,挂在你的淘宝店,买回来试试。单个模块成本可以做到多少呢? ...

不带功放的话 30¥可以了。 带功放 也就多几块钱。

代usart的就贵了 因为软件值钱。

网友J:
用lora吧,数据低了才行,,延时比较大。,。用大功率fsk也行,,

网友J:
楼上说的挂中继倒是个不错的 方法,

网友K:
引用 网友B:
433恰好对地形没要求,因为频率低,绕射性能好得多,所以可以远传,而2.4G绕射性能太差,有点点遮挡就大打 ...

请问3km距离,传输速率有多少?

网友L:
Lora无压力,越来越成熟

网友B:
引用 网友K:
请问3km距离,传输速率有多少?

缺点就是数据速率低 ,不适合大批量数据传输,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可以设置很多参数,比如带宽,载波频率,扩频因子等,在数据速率和传输距离上折衷取舍,需要做细致的调试和测试

网友M:
我有带pa的1278串口透传模块卖,功率到2瓦,可以满足你的距离要求

网友N:
你可以试试HW3000,这个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10k速率可以跑1.6-2km

网友O:
用Lora,semtech的Lora

网友P:
为什么有没人提出用GPRS模块?

网友Q:
引用 网友P:
为什么有没人提出用GPRS模块?

因为这里的人都是电子工程师,不是系统工程师。 不过GPRS模块现在也不算多贵了。
我进来是想推荐我们的光模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Q:
因为这里的人都是电子工程师,不是系统工程师。 不过GPRS模块现在也不算多贵了。
我进来是想推荐我们的光 ...

GPRS需要一个手机账户,不方便,还需要流量,而且还需要服务器中转,会有延迟,服务器一旦瘫了那就只能瞎闹了
如果在几公里范围内的应用就一般不需要用GPRS

网友R:
引用 网友N:
你可以试试HW3000,这个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10k速率可以跑1.6-2km

你说的HW3000是海尔的吗?

网友N(2017-02-07):
是的,海尔的HW3000

网友N:
10k速率1.6-2km

网友M:
sx1278比较合适。需要的话可以代设计

网友S:
用SX1278  SI4438吧

网友M:
如果数据量小的话用外加pa的1278模块比较可靠,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测试

网友T:
你们说的lora,有那里就能用的现成的模块么?

网友U:
5043 的串口模块, 2300米空旷传输, 窄带传输, 不调包

网友U:
433M AX5043 速率3 级可调(10、20、40Kbps)

网友V(2017-03-22):
如果你要远距离传输,我建议用GPS模块加授时功能

网友W:
引用 网友E:
SX1278模块可以,需要配置寄存器。LoRa技术,采用扩频原理做成的,2km毫无压力,我实测过。可以找一下深圳 ...

请问您有SX1278性能的资料吗  或者能请您介绍一下sx1278吗 网上搜没看到很多资料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