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调试问题

楼主(2017-01-02):
使用ST visual develop打开程序是,跳出一个窗口,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和qq中的一个文件有什么关系呢,你打开STVD直接打开工程试试。开发STM8,还是推荐I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qq中的一个文件有什么关系呢,你打开STVD直接打开工程试试。开发STM8,还是推荐IAR。 ...

我用qq截的图,可能粘贴错啦,不好意思。就是用STVD直接打开,弹出这个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qq截的图,可能粘贴错啦,不好意思。就是用STVD直接打开,弹出这个错误 ...

很可能是你软件的问题,编译器的的问题或者其他。只打开这个一个工程有问题,还是其他的都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