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点评):
就是这么简单。不过弄得复杂才显玄乎。。

网友A(点评):
如果运放的GBW低,则等于IN和OUT端直接用导线相连接。

网友B(2017-01-03):
滤去负信号。

网友C:
电路错误一个。

网友D:
怎么个比较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怎么个比较法呢

版主您好,说一下我的想法:电路若要正常工作,那么信号的频率必须适当,将C65可以等效成一个有一定阻值的输入电阻R,但考虑到带负载能力R也不能太大,当输入为负时,二极管导通,运放负反馈,放大倍数为0/R=0,输出为0;当输入为正时,运放无反馈,虚短虚断不成立,负输入端=输入,输出=(4.7K//RL)/((4.7K//RL)+R)。
请问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E:
5楼zyj9490说得对,此电路是错误的,不能实现4楼所说功能。

网友A:
萝卜孙的电路我不懂,要将交流信号抬上0轴,最简单的电路在附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萝卜孙的电路我不懂,要将交流信号抬上0轴,最简单的电路在附件。

为啥不一样?

网友A(点评):
不知道为何这样?

网友E:
需要等待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够达到captzs10楼所示波形。

网友A:
楼主电路仿真如附件,不知道别的软件仿真如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需要等待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够达到captzs10楼所示波形。

更换二极管就好了。但是,如果输入电压幅度小于0.7V只有加运放罗宾逊电路才有此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更换二极管就好了。但是,如果输入电压幅度小于0.7V只有加运放罗宾逊电路才有此功能。

加运放,相当于精密半波整流电路,用运放的高电压增益使得二极管正向压降小到0.7V的运放增益分之一。这正是运放的作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路仿真如附件,不知道别的软件仿真如何?

不同运放、不同仿真软件真有差异: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同运放、不同仿真软件真有差异:

除了仿真软件不同外,
1,二极管电路没有结电容才可以。
2,三极管电路,GBW要足够大。

网友C:
稳定性肯定有问题,必振。

网友B:
原来如此,学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5楼zyj9490说得对,此电路是错误的,不能实现4楼所说功能。

多谢版主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路仿真如附件,不知道别的软件仿真如何?

你好,我仿真输入和输出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才有疑问。

网友A:
如沙发楼所说,运放ad542的GBW参数太低,输出与输入信号就一样。

网友G:
淡定,淡定,淡定……

楼主(2017-04-23):
为啥整个电平会整体抬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