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搞过滑调控制空调温度?

楼主(2017-01-02):
谁搞过滑调控制空调温度?

网友A:
你可以看看capsense相关的设计指南

网友B:
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最新Capsense设计指南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25270

网友C:
先模拟数字转换,控制pwm

网友D:
官方的例程还是很给力的,建议先看看

网友E:
用Slider获取滑条百分比即可,但是这个的实时性比较高,要通讯的话速率要高一些,不然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