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开发工具的问题

楼主(2017-01-02):
请问在公司里开发ARM都是用keil吗?谢谢!

网友A:
主要用的是keil吧,我的饿是,去过其他公司没见过特别的,应该算用的比较普及吧

网友B:
ARM的范围太广,你首先要看你用的是谁家的芯片,然后看看对这个芯片的支持工具。

网友C:
也有用IAR的,硬件仿真的时候比较好。

网友D:
能用keil就keil,不想就IAR,取决于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