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独立看门狗

楼主(2017-01-02):
请问大师们,如何关闭独立看门狗啊!

网友A:
独立看门狗启动以后是无法关闭的,除非系统复位

网友B:
無法關閉

网友C:
这个查找相关的资料的,只要能打开的,就可以使失效的

网友D:
那就不启用的被,,没呢么复杂的

网友E:
这个是有相应的寄存器设置关闭掉的

网友E:
查找下资料的哈,,看门狗是MCU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模块的。

网友F:
重新启动,可以关闭

网友G:
这个没呢么复杂的,,直接根据先关的寄存器的进行处理就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