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只能回短帧E5,长帧前面几个字节是正常的

楼主(2017-01-02):
Ti的MBus通信芯片TSS721A,300bps /2400bps/9600bps通信不正常,在300bps的时候,只能回短帧E5,长帧前面几个字节是正常的。

楼主:
而9600bps通信的时候,短帧居然回E4或者C0,长帧数据也是乱的

网友A:
基本上电路都差不多,估计都是相互抄袭原因吧?

网友B:
是否需在U6 Pin 5增加电阻?

网友C:
问题不一定在TSS721上,可能在主机端。

楼主:
接受是正常的。就是发送数据未前面部分正确后面部分错误

网友D:
多搭电路  试一试   应该问题不大   呵呵   一般如果模板电路没有问题   后面应该来说   基本都能出来   呵呵

网友E:
R43, R45 是不是太大了点?

网友E:
楼主大哥,你好。可否请教下您的MBUS总站电路怎样?

网友F:
想了一通, 没有想得原因而没有回复, 不知道啥问题, 让路过的朋友也吸取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