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DS18B20组网+DS1302+LCD1602 组合问题

楼主(2017-01-02):
       DS18B20采用单总线结构,挂接3的DS18B20温度显示,。要求在LCD显示中,显示三个温度计(温度循环显示)。同时采用DS1302作为时钟芯片,在LCD上显示时间。并且要外接矩阵键盘,可以调整时间。

楼主:
这是用PROTUES做的电路图

楼主:
问题: 数制转换,数据在51 单片机里怎么组合,在LCD上显示怎么快速转换。DS18B20三个串联组合起来怎么分辨

网友A:
(1)你的仿真图有错,虽然在仿真环境可以运行,但是如果放在实物上,可能就无法读取到数据。
(2)DS18B20是单总线协议的温度传感器,一条总线可以支持多个设备,如何识别 ?  这个很简单,每一个DS18B20都有一个编号,可以识别的。在仿真环境下,可以设置,这个我试验成功过。我一条总线接了4个设备。

网友B:
电路图也不对,软件你也不会.
你去看18b20手册,上面有写

网友C:
18B20的资料还是不少的,网上找找吧,这个芯片对应的视频讲解也是不少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 数制转换,数据在51 单片机里怎么组合,在LCD上显示怎么快速转换。DS18B20三个串联组 ...

转换很简单,需要显示什么就发送对应字符的ACS码,例如:1-》0X31,C-> 0X43

18B20数据线需要接上拉电阻,识别靠芯片内部的ID号区分

网友E:
51不接上拉你想带3个18B20?同学,不要仿真了,做实物,仿真害人。

网友F:
想法不错,一步一步来,一个一个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