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主动降噪耳机的原理图,请帮我看看能不能去人声

楼主(2017-01-03):
在网上淘的,航空降噪耳机(233621),电路设计一般,人门级的效果,布线优良,想改为去人声(换用高速运放LMH6644),已经套出电路,可能有些不对的地方,请高手帮我看看能不能调高降噪的频率,做成全频的降噪耳机

楼主:
图片看不清,请下载SCH原理图

网友A:
降哪里的人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哪里的人声?

现在的降噪耳机只针对500HZ以下的低频,我想把频率调高到10K,这样成为全频降噪,可以降低公交上的人的声音

那还不如直接带个耳罩

网友B:
你的意思就是10k以下都不要了,类似就像带了一个隔音耳塞的效果

网友C:
U2A周围的RC,以及U2C之前的RC,都是滤波器,改它们的参数就行了。

网友D:
这个基本上不是电路的问题,跟滤波和高速运放关系不大,主动降噪基本上只对低频(1kHz以下)效果好,高频声音的波长太短,各种尺寸误差、延时、晃动等因素可轻易抵消对高频声音的降噪努力。简单地在电脑的立体声音箱中播放相位相反的粉噪,白噪, 或扫频声音就会发现,抵消的基本上只有低音部分。

全频的降噪耳机一般是靠主动和被动降噪一起来实现的,被动降噪对中、高频声音的效果相对更明显。也有非常好的纯被动降噪耳机,例如Sennheiser HD280 Pro,降噪可达32分贝。

网友E(2017-06-29):
主动降噪直接用芯片处理就好!不用这么复杂。芯片我们公司有,QQ1157213769

网友F(2022-01-26):
降噪与滤波没有相关关糸,原理是检出到环境噪音,反相后,主动加和,这样就可以降低环噪。对有用的声频没有影响。

网友G:
从目前现有的ANC的高端的耳机看,去掉高频大部分的基本不太可能。

主要是响应速度跟不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从目前现有的ANC的高端的耳机看,去掉高频大部分的基本不太可能。

主要是响应速度跟不上 ...

重生反相环境声的运算跟不上,越高频对运算能力越高。

网友H:
他是用什么方法检测的,没研究过

网友I(2024-06-06):
哥们,你这原理图不对啊,两个三极管导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