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verilog 写的串口 在一个状态机里面,有一个寄存器无法执...

楼主(2017-01-03):
图中红线部分 cnt8始终无法加1是为什么呢?,而cnt16就可以清零

网友A:
分开设计、结构更加清晰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开设计、结构更加清晰些

那我现在要怎么解决呢? 在同一个begin end 里面 一个执行 一个不执行 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现在要怎么解决呢? 在同一个begin end 里面 一个执行 一个不执行 是什么情况? ...

拆成2个,你这么写不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成2个,你这么写不规范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 能不能讲的详细一点? 为什么这样写不规范呢?

网友B:
楼主一看就是写C的,你的逻辑 后面那一段是全部不会去执行的。verolig是硬件,不是软件代码。不能按顺序去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一看就是写C的,你的逻辑 后面那一段是全部不会去执行的。verolig是硬件,不是软件代码。不能按顺序去 ...

begin end 不就可以是 在这个范围内 的全部都要执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begin end 不就可以是 在这个范围内 的全部都要执行吗?

cent16 放到一个if  else的逻辑链路里面。 不要才开成两个。

网友C:
看来我是经常犯这种错误?

网友D:
电路是并行的,所以下面的没有执行,另外代码风格有问题,如下。

cnt16无法两次被赋值,除非在互斥的判断里。
就是不要写成:
if()
  cnt16 <= 1;
if()
  cnt16 <= 2;

需要写成:
if()
  cnt16 <= 1;
else if()
  cnt16 <= 2;

因为cn16就是一个硬件的寄存器,没法接两个输入,不然可能会短路,
现在编译器比较强,一般会发现这种情况,可能会自动的帮你编译成互斥的条件,但结果就会和你估计的不一样了。

网友E:
前面已经有 if(cnt16==4),后面 if(cnt16>=4)重复cnt16=4,改为:if(cnt16 > 4).

网友C:
看了楼上的,明白了。

网友F:
确实是语法错误,习惯性写C了。

网友:
你这个的问题在于当cnt16的值等于8时,cnt16不再++,锁死在这里了。

网友G(2017-12-10):
你仿真看得到cnt16加得到8 以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