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89c52单片机烧录hex文件时,提示写芯片超时怎么解决,求大神带我飞。

楼主(2017-01-03):
stc89c52单片机烧录hex文件时,提示写芯片超时怎么解决,求大神带我飞。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烧录器?
估计是烧写时没有复位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烧录器?
估计是烧写时没有复位mcu

用的是普中科技烧录软件,USB连接的。刚才已经解决了,发现是波特率调的太小了,谢谢。

网友B:
是不是用U转串口,检查驱动是否已安装和可以使用的串口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用U转串口,检查驱动是否已安装和可以使用的串口号

对的,驱动安装成功了,串口号也是对的,超时是因为下载程序时间太长了吗?为什么把波特率调大点,就不超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驱动安装成功了,串口号也是对的,超时是因为下载程序时间太长了吗?为什么把波特率调大点,就不超 ...

波特率调大不超时,说明刚开始的波特率不合适

网友C:
建议优先使用原厂的烧录软件:STC-ISP, 目前官网ww.****ducst 最新是V6.85Q版。

网友D:
isp烧录本来就不太稳定。。。。。这个你要选择对芯片信号,而且还有其他选项的哦

网友E(2018-07-24):
你好你好 请问你现在还在吗 我也遇到了同种情况

网友F(2020-01-01):
芯片类型改为STC98(N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