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 keil选项

楼主(2017-01-03):
GD32F450  keil选项文件在哪里下载 .怎么只有10和20系列的.没有450系列的.准备用450 替换STM32.

网友A:
keil版本不够高吧,试试keil5.
为什么要换了STM32呢?挺好用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eil版本不够高吧,试试keil5.
为什么要换了STM32呢?挺好用的啊。

价格便宜呀。如果找不到的话,找代理要pack包,装好就OK了。

网友C:
GigaDevice.GD32F4xx_DFP.1.0.0.part1.rar (4.5 MB)
GigaDevice.GD32F4xx_DFP.1.0.0.part2.rar (4.5 MB)
GigaDevice.GD32F4xx_DFP.1.0.0.part3.rar (1.76 MB)

网友D:
keil5的现在用的比较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