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调试LIS331DLH时,XYZ数据一直为0x0003

楼主(2017-01-03):
最近在调试LIS331DLH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时,没有进行任何配置直接读取who i am寄存器是能够读到0x32.但是就是不能读到XYZ的数据。进行配置也是不行。配置如下:
LIS3DH_SetODR(LIS3DH_ODR_100Hz);//set ODR (turn ON device)
LIS3DH_SetMode(LIS3DH_NORMAL);  //set PowerMode
LIS3DH_SetFullScale(LIS3DH_FULLSCALE_2);  //set Fullscale
LIS3DH_SetAxis(LIS3DH_X_ENABLE | LIS3DH_Y_ENABLE | LIS3DH_Z_ENABLE);//set axis Enable

以上是参考例子程序配置,但是不行
WriteOneByte(0x20,0x37);
WriteOneByte(0x23,0x90);

后来又自己直接配置,但是也不行,

请问
1、如何进行配置才能读取到数据?
2、程序第一次读取who i am寄存器是0x32,读取XYZ后再读取读取who i am寄存器是0x00、这是怎么回事?
求解,谢谢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时序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时序对不对。

I2C的时序应该是对的,因为能读到LIS331的ID寄存器。数据读取的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I2C的时序应该是对的,因为能读到LIS331的ID寄存器。数据读取的不对

读取指令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取指令的问题?

有这个可能。我根据数据手册设置,但目前还是没调通

楼主:
感谢楼上的这位朋友,问题解决,是因为I2C的写入时序和数据手册的有点不一致造成的。以后调程序要先写寄存器在读那个寄存器,看看有没有错。这样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