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电工专用数学,有多少需求?

楼主(2017-01-03):
地球人都知道,对搞工科的,最基础的两门学科是物理和数学!相对来说,物理简单些,有个模型把宏观现象说清楚就OKAY了。而数学就棘手多了,科目多,内容还比较抽象,难以理解。电子专业的没那么多时间去仔细研究6/7门数学,而且即便本科时学过了,时间稍微一长,就忘差不多了!

所以,电工需要量身定做一门专用的数学,其思维模式要符合电工形象思维的需要,易学易记,且不失深度。

最好做成视频,方便学习交流。就是不知道需求量有多大。如果量太小就没法玩了,2.30元一门*2.30个人需要=连本都不够,单单收集各种资料就可能得2-300元了。有5.60个人勉强能玩一玩。

网友A:
徐教授准备加入公开课了哇?欢迎,欢迎。

网友B:
LZ最好就下面的东西,就“工程”意义上做个详细解释,或许更有意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最好就下面的东西,就“工程”意义上做个详细解释,或许更有意义点:

我3年前就给你开过处方:升级自己的知识系统!不能停留在大二和大三之间,几十年不变!不变就要被淘汰!

顽固,固执,不听劝告,我能有什么办法?

比如我昨天说了,sin ωt从0到∞积分,本科高等数学根本玩不转这个,到了研究生课程就很easy了。

还是那句话,系统该升级了,这年头还用windows 98,就只能玩蜘蛛纸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徐教授准备加入公开课了哇?欢迎,欢迎。

给人一碗水,自己得有一桶水,所以可能购买相关领域的资料,就得近千元。从你和小i情况看,很可能要亏本。
轻易不敢搞,所以发帖看看。

网友C:
解直流问题需要线性代数,解交流问题就需要微积分和复变函数.还得学概率论和数理统计.要不然没法做曲线拟合,也解释不清电路噪音.还要稍微看看数论啥的,这样写程序的时候才得心应手.感觉把数学学了个遍.
然而上面这些我都不熟

以前这个套路我也理过,可惜没走完。。。

网友D:
能不能轻易听懂也是个问题

网友E:
电工们专用的数学,值得期待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人一碗水,自己得有一桶水,所以可能购买相关领域的资料,就得近千元。从你和小i情况看,很可能要亏本 ...

欢迎来做一做吧,亏也就亏一单。

楼主:
目前形成了非常有趣的局面:站方,视频制作人员和读者,三方都在等,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站方作为商业运营人员,铁定是以利为重!可以理解。
一般非大款人士,做这个代价太高,单单录制可能就要数百小时/科。矛盾的是,有钱人他又没兴趣做这个事。
读者方铁定是希望免费下载。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给人一碗水,自己得有一桶水,所以可能购买相关领域的资料,就得近千元。从你和小i情况看,很可能要亏本 ...

如果搞出来,也就是网络第一家了。教你个办法,找21ic的领导拉赞助呀,1000块钱的成本,21ic还是愿意出的。

楼主:
要想打破这个局面,有点难!

现在CCTV-1播放你在2017年的愿望,有个女的回答是创办个网络学校。所以按道理说站方应该主动些,抓住机会,把21IC公开课办好,但是商人的逻辑未必这么想。

如果制作人主动出手,意味着个人要承担不小的压力和风险,而且只要是收费的,哪怕是几十块钱,读者都要骂:你想钱想疯了吧!读者方不会关注你为此付出多少代价,只关心能不能不劳而获!

僵局的结果是共同落后,3方中唯一损失惨重的是读者方!甚至有很多人,连该看什么都不知道,用百度乱搜,
徒有百兆光宽带,也只能是望屏兴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看到一本翻譯鬼子的新书,电子类专用工程数学,简易的微积分和复数。 ...

网上很多书叫"简明XXX",这类所谓的简明,就是原书中略微复杂一点证明之类的都删除,可见,这种简明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楼主:
乖,有的大师弄的我哭笑不得!
给个建议:施瓦兹1950/1951年的两卷分配理论就不要去读了,因为即便是专业数学大师,读起来也感觉特别difficult!M.J.L的/傅里叶分析与广义函数导论/可以看看,雅可比的/基本序列定义的分配/也可以读读。

多读两本书,再来证明我是个"忽悠",如何?
就会搜搜百度百科和维基百科,就想跑论坛来撒野,太异想天开了!

楼主:
有几点:
1.工科的知道数学重要,可是不知道哪些数学知识最重要。想要在数学家和工程师之间折中,这个度不容易把握。
2.知识点易得,讲解难求。很少有书既讲数学,又讲application。
3.数学的局限性,是核心难点,工程师往往不知道,数学家懒的关心应用。

电路专用数学,自然紧密围绕两大块展开:一是路,二是场。这两块所用的数学,前者紧密围绕变字决,后者紧密围绕矢量。

楼主:
没有人玩,就算了,结贴!

有个简单但可靠的测试方法,以微电子为例,IEEE旗下的JSSC,随便找一篇(可以感觉哪方面拿手就找哪方面的),研究一周,倘若能看懂个70-80%,那说明你武功练的可以;倘若看过晕晕乎乎,不知所云,就够呛了。
没事时可以测试玩玩。

网友H:
以个人经历判断,在电路设计工作中,可是说大部分的(单元)电路是现成的。
工程师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构建自己的应用电路,以及如何选择元器件、及其标称值和精度等。
如这个帖子 32# 的例子:专业论述
前一个问题通常不困难,而要解决后一个问题,就涉及到一个建模的问题。
如这个帖子 2# 的例子:关于方波和三角波的产生电路,请问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因为有了模型,才能进行优化,从而最终确定元器件的标称值和精度,并给出满意的设计结果。

工程师的数学知识从应用角度大致可分为为专业知识服务的,从加减乘除到微积分……
各种工程数学不一而足;以及为建模服务的,如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等。

为专业知识服务的知识,大部分的工程师都在学校学过。至于是否用到和应用多少则视具体工作而定。
对于经常应用这些知识的工程师,估计应该是有给别人上课能力的,再让他们做学生来补课恐无必要了。
而对于不常用这些知识的工程师,再来复习一遍,只怕也没多少价值。因为不常用,估计上完课没几天就又忘了。

而为建模服务的知识,可以说是通用的,不局限于电子工程,而适用于各个(工程)专业。
对于工程师来说个人觉得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应该是做好设计的前提。
在实际工作中可以看到,很多工程师使用的是从专业知识中得到理论模型,如理想运放模型;
或由仿真软件得出的稍微接近一点实际电路的仿真模型。
而最缺的恐怕是通过测量实际电路而建立模型的能力。
几乎没有多少工程师在实际工作中做这样的建模工作。
原因多种多样,其中有两条,一是不知道要这么做;二是不知道如何做(即不知道方法)。
而并不是缺少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方面的知识。当然经常不用估计也忘差不多了。
如果 LZ 认同上面的看法,或可找出既能分享知识又能不亏钱甚至赚钱的方法。

PS. A suggestion for those who have the passion to make money:
Read "Security Analysis" by Benjamin Graham and David L. Dodd if haven't yet;
and/or apply the math knowledge to build the financial models, and try to do some quantative investments.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个人经历判断,在电路设计工作中,可是说大部分的(单元)电路是现成的。
工程师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 ...

你这第一句话(大实话),决定了后面所有看似是需要的需要,都不需要了。
全国上下都在抄袭,具备这种能力就够了,不过这是环境决定的,个人无能为力。

抄袭,是温水煮青蛙,没有技术积累,后患无穷。不是说财大气粗就能买到一切的,今天新闻说大熊那买来的速-35,人家把发动机关键点都焊死了,这可怎么抄阿?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个人经历判断,在电路设计工作中,可是说大部分的(单元)电路是现成的。
工程师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 ...

做这个活动,一来是对这个有兴趣,二来是恻隐之心作怪,一代又一代学生饱受LJ书折磨,丧失宝贵学习良机,还迟迟不能登堂入室。

做这个,最多赚个名,不亏本就不错了。
如果想通过搞学术make money,就大错特错了,想赚钱最直接的方式是经商!
初中辍学配送个奶粉,都开路虎了(你去看本坛技术达人小i开什么车?),其收入不是大学校长或技术经理所能匹敌的。小学毕业在上海开个理发店,其收入也比技术部主任强的多。
大家看看当年上学不如自己的,比比现在谁富有就知道了。

网友I:
最纠结的,最想学的也是这个,可是自己看书头疼,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纠结的,最想学的也是这个,可是自己看书头疼,看不懂啊。

做这个东西,非常有意义的,很实用。不过没几个人玩,取消了。

最费力不讨好的做法是抱本数学书,从头到尾仔细瞅一遍,那7/8本数学书得猴年马月能看完?
最聪明的做法是由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给"画个重点",有针对性地学,学服从与应用。
我们普通老百姓也没人指导,怎么办?那就读所在领域的著作,一般这些书前言中会指明应具备基础,读正文时,在自己陌生知识点处,查阅数学资料,再注释或批注下,积累久了,自然就知道书上哪些知识点重要,哪些用不着了。比如以浙大的概率论这本书为例,搞模电的只需研究第二章(随机变量分布)和第十二章(随机过程)!如果全书十二章统统过一遍,浪费了多少精力?

楼主:
另外,有人老是概率论个不停,其实,大学数学概率论内容,在电路理论中几乎用不到!
与其看概率论,不如看老徐的随机过程及其应用!更实用!
请注意,不少[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材,是不讨论随机过程的!!!比如同济大学的。

网友J:
其实,数学物理方法中,一个物理系统(指电路、电磁场、信号等电子技术中常打交道的对象与系统)的数学模型的推导与建立(即列出描述系统的偏微分方程)可能是广大电工最需要也最头疼的。我感觉只要把方程列出来了,求解都反而要容易得多。然而能够找到的每一本教材都对建模这一步语焉不详。

网友K:
非常需要教程,请问楼主什么时候开课

楼主:
引用 网友K:
非常需要教程,请问楼主什么时候开课

才两三个人需要,活动搞不起来,大家自己看书巴。
比如像[通信之道-从微积分到5G],全书20章差不多就是微积分,概率论,通信原理,信号系统等几本书内容的简单堆积。这是缺点。

网友L:
要搞个活动确实太费力,建议徐老师开个稍稍详细一点的书单,哪几本书,哪本书的哪几章是有用的,希望进修的自己去找书看。这个书单功德无量!

楼主:
引用 网友L:
要搞个活动确实太费力,建议徐老师开个稍稍详细一点的书单,哪几本书,哪本书的哪几章是有用的,希望进修的 ...

没有用,多半纸质或者电子版的网上都没有!不管你百度功夫有多强!
即便有,弄个书单也是也没意义的,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时间去读几十本书。搞活动的意义也正在于此,花最少的时间,学最多的核心知识。

网友J:
还是讲讲动态电路的偏微分方程建模吧。这个实在找不到几本书可以讲清楚。而只要把电路模型的微分方程推导出来了,随便找本教材依样画葫芦总能解出来。

网友M:
强烈支持 出了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强烈支持 出了就买

靠卖这个吃饭,能饿的你牙黄。
即便做的好,按道理够吃饭的,宝宝上几块钱就提供下载地址了。
按道理,大学教授最适合干这个事,因为他是吃国家黄梁的,衣食住行养老全不愁,有条件!关键是这些人两眼直勾勾盯着科研基金去了,名利双收。

国外有人搞,语言又不通!

所以成了真空地带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才两三个人需要,活动搞不起来,大家自己看书巴。
比如像[通信之道-从微积分到5G],全书20章差不多就是微 ...

本人专攻电力电子,非常需要与之相关的最核心的工程数学知识。

网友N:
楼主到底是有多蛋疼啊,本科教的数学就够用了。如果是专攻理论的,相信楼主的数学水平跟他们比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J:
从我的经验和教训看来,对电工来说,要想成为大神,这几门数学是万万不能不掌握的:1、微分方程(包括常微分和偏微分方程);2、级数与积分变换;3、复变函数;4、线性代数;5、矢量分析与场论;6、少量拓扑基础。本科的高数不学偏微分方程,不会把傅立叶变换和拉普拉斯变换的来龙去脉及用途讲得太透,复变函数对最重要的欧拉公式及其推论与应用一句带过毫不解释,也不涉及复微分方程,场论的内容完全蜻蜓点水,拓扑的内容完全一点都不涉及。所以要想变得很牛,本科的数学还真不够用。对于搞硬件的来说,概率论与随机过程用到的情况其实非常非常少,但是对于设计信号处理算法的人来说,概率论与随机过程确实非常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到底是有多蛋疼啊,本科教的数学就够用了。如果是专攻理论的,相信楼主的数学水平跟他们比还是有差距的 ...

够不够,那得看到底干什么的。
打杂的,高中教的数学就够用了,甚至还可能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从我的经验和教训看来,对电工来说,要想成为大神,这几门数学是万万不能不掌握的:1、微分方程(包括常微 ...

每人从事具体工作内容不同,偏重点可能不一样。
对于随机过程,一般模电中噪声研究要设计,实际上各种器件等效噪声源都是现成的,拿过来就用,无需推导,等效带宽也是现成的,所以模电中根本不需要随机过程理论。而对于搞通信的就重要了,他离不开功率谱。

对于你列的这个顺序,前面都是后面的基础罢了,搞模电的学到最后,前面的几乎都可以废掉不用了,经常打交道的是拓扑相关的图论了。

网友J:
不过搞模电如果要想搞到射频领域,这6门数学真还一样都不能少。

网友N:
引用 楼主:
够不够,那得看到底干什么的。
打杂的,高中教的数学就够用了,甚至还可能用不到。
...

楼主,有哪些成就列举一下。感觉你的技术已经升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有哪些成就列举一下。感觉你的技术已经升华了。

没有什么成就,全凭兴趣爱好掌舵,爱好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哪怕是低端下流没节操的节能灯修理,也能玩的津津有味,让大师们大跌眼镜。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什么成就,全凭兴趣爱好掌舵,爱好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哪怕是低端下流没节操的节能灯修理,也能玩的 ...

昨天晚上画的节能灯电路图: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这第一句话(大实话),决定了后面所有看似是需要的需要,都不需要了。
全国上下都在抄袭,具备这种能力 ...

欣赏 LZ 的助人为乐精神。20 楼的帖子是一个需求分析,即工程师需要什么和不需要什么。
意在帮助 LZ 能找到切入点。个人经历和具体工作不同,对此问题的看法自然也有差异。
因此,还期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LZ 谈到了抄袭和苏-35,我也谈点个人看法。

借鉴前人/别人的工作成果,无可厚非。因为可以大大加快具体工作的速度,如国产航母。
但借鉴不是原封不动照搬。比如 LM358/LM324 数据手册中,都有方波和三角波发生器电路,
包括相应的电路参数计算。但实际设计工作中,电源电压、波形参数等要求与数据手册上
的例子不同时,即使按数据手册上的公式进行计算,也难以得到满意的设计结果。
问题的关键是工程师需要通过对实际电路的测量来建立起数学模型,然后才能对电路参数
进行优化,并最终得到满意的设计结果。

通过实际测量并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称为实验设计 (DOE - Design Of Experiment)。

经过多年众多科技工作者的努力,目前飞机发动机我们国家已经能够设计和生产。
关键的问题是设计质量和可靠性不过关。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就是上面提到的
建立数学模型问题。而设计质量和可靠性及相关数学建模则大量涉及最基本的
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知识……

飞机发动机系统庞大复杂,其工作应力大(高温、高压),涉及的产业链长。
要解决质量和可靠性问题,需要在整个产业链上对各个零部件、基本单元和子系统,
直至最终的发动机系统(包括相应的生产工艺流程)建立起这样的数学模型。
一旦有了这样的数学模型,就可以对设计进行优化,获得满意的设计结果,
并最终生产出高质量、高可靠性的飞机发动机。

关于“发动机关键点焊死”的报道,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有关媒体极力抹黑我们国家的说法,
因为发动机需要维修和保养……事实上就算一台发动机大卸八块地放在工程师面前,
也抄不出高质量和高可靠性,因为一个具体的产品并不提供其内在的数学模型。

As for the suggestion, it's meaningless and irrelevant. Please ignore and forget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