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排序算法速度

楼主(2017-01-03):
在STM32F103中采用DMA采集3个通道的数据,放在数组AD_VALUE[474][3]中,然后想滤波后求出均值。现在的问题是,若直接求和,然后除以数据个数474,时间上可以满足要求。若想排序最大的20个数据,最小的20个数据,就需要对原来的数组进行排序才可以,时间就超过指标要求了。有人说可以局部排序,就是只是将数据中的最大20个数据去掉,最小的20个数据去掉,而原来的数据还是乱序的(可以满足要求,因为只需求和就可以了),请问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算法可以介绍一下?多谢了!

网友:
直接用现成的排序算法就行了。

网友A:
本来就是矛盾的;

你要实现什么效果呢?
测平均电压吗?

网友B:
库函数里好像有个qsort函数可以快速排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矛盾的;

你要实现什么效果呢?

就是求平均电压,但想把数据中的几个最大值和最小值剔除后,再求平均

楼主:
我只需要剔除数据序列中的几个最大的和几个最小的,并不需要数据序列完美排序。

网友C:
直接用现有的排序方法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需要剔除数据序列中的几个最大的和几个最小的,并不需要数据序列完美排序。 ...

如果只需要最提取几个最小的和最大的就维护两个序列;遍历数据序列,将小值和大值放入对应的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