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190波动太大

楼主(2017-01-03):
用AD7190做的一个电子称,板子测试时发现从AD7190读回来的数据抖动太大,不能使用!AD7190是24位的AD,精度应该可以的,所以我还是怀疑是电路或者程序的问题,查了几天,实在没有头绪,请各位接触过的朋友,帮帮忙!急死了
电路如下:

楼主:
软件配置方面是这样的
        void Init_ad7190()
        {
                ClrCs;
                buf[0] = 0xff;
                WriteToAD7190(1,buf);
                WriteToAD7190(1,buf);
                WriteToAD7190(1,buf);
                WriteToAD7190(1,buf);
                WriteToAD7190(1,buf);
                delay(1000);                        //复位AD7190

                buf[0] = 0x10;
                WriteToAD7190(1,buf);
                buf[2] = 0x00;                //斩波失能,外部基准在ref+和ref-之间
                buf[1] = 0x02;                //选择通道1,通道在AIN3和AIN4之间
                buf[0] = 0x5F;                //500nA电流源关闭,使能外部基准电压检测,使能输入缓冲器,单极性模式,64增益
                WriteToAD7190(3,buf);

                buf[0] = 0x08;
                WriteToAD7190(1,buf);
                buf[2] = 0x10;                //连续转换模式,状态寄存器不发送,外部晶振
                buf[1] = 0x04;                //sinc4滤波,禁止奇偶校准,50HZ
                buf[0] = 0x60;
                WriteToAD7190(3,buf);
        }
自己也测试过基准电压的纹波,峰峰值在20mv左右!
读过来的数据 大概都有 1000-2000的跳动

我做过用的一次措施!
将R61,R65换成1K
将C40,C49,C108换成105
在两个基准端并联10uf胆电容
可是效果都不好

好马配好鞍,用的这种ad,电压基准用的什么哦,其他的先不说

楼主: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读过来的数据,会慢慢的增加,然后慢慢的减小,导致重量也跟着慢慢增大和减小

网友A:
跳动有点大呀,程序的问题应该不大,怀疑就是板子的问题,建议参考官方板子的布线,单独铺地和单独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动有点大呀,程序的问题应该不大,怀疑就是板子的问题,建议参考官方板子的布线,单独铺地和单独的电源。 ...

嗯,版主能否帮忙看看 电路上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写过ad7923,4个通道可以分为连续和单独采样,过程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硬件输出电压确保稳定同时采样值还是很飘动的话,程序原因可能性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版主能否帮忙看看 电路上是否有问题

注意到一点,你的外部晶振没用电容,是否和这个有关呢?还有,你的滤波电路的参数是否匹配,去掉滤波电路看看效果。你电源什么的都没隔离,肯定也是有关系的

网友C:
基准电压的纹波在20mV左右???我的天,如果你没有测量错误,那么这个问题就已经非常严重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过ad7923,4个通道可以分为连续和单独采样,过程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硬件输出电压确保稳定同时采样值还是 ...

我是连续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过ad7923,4个通道可以分为连续和单独采样,过程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硬件输出电压确保稳定同时采样值还是 ...

程序的话 就是判断 DOUT/RDY 引脚  采用轮询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到一点,你的外部晶振没用电容,是否和这个有关呢?还有,你的滤波电路的参数是否匹配,去掉滤波电路 ...

你说的 电源没隔离 是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没隔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过ad7923,4个通道可以分为连续和单独采样,过程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硬件输出电压确保稳定同时采样值还是 ...

程序上一般什么情况会使内码抖动呢

网友D:
电路先简单点

网友E:
增益设置改小试试,电路上晶振最好加电容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上一般什么情况会使内码抖动呢

采样过程中通道顺序混乱,或者说一次采样没有结束就开始下次采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读过来的数据,会慢慢的增加,然后慢慢的减小,导致重量也跟着慢慢增大和减小 ...

我之前用的其他AD,要预热几分钟 在使用

网友G(2019-03-04):
去掉所有的电感,应该会好!

网友H:
老衲觉得滤波网络问题可能性大,去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