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求教RTC初始化不成功问题

楼主(2017-01-03):
外部晶振25M, HSE_RTC设定为1M, 目前程式感觉RTC没时钟,
RTC_WaitForSynchro里判RSF超时
EnterInitMode里判INITF也超时
麻烦帮忙看看那里有问题?

void CRTC_Config(void)
{
        RTC_InitTypeDef RTC_InitStructure;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ERDY) == RESET){}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HSE_Div25);
  RCC_RTCCLKCmd(ENABLE);

  RTC_WaitForSynchro();

        RTC_InitStructure.RTC_AsynchPrediv = 124;
        RTC_InitStructure.RTC_SynchPrediv = 7999;
        RTC_InitStructure.RTC_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if (RTC_Init(&RTC_InitStructure) == ERROR){
                printf("\n\r        /!\\***** RTC Prescaler Config failed ********/!\\ \n\r");
  }
  RTC_TimeRegulate();
}

网友A:
用官方的初始化工具就搞定了,官方没给提供例程吗?

网友B:
先要保证HSE稳定工作了。

你可以先测试使用LSI看看。 这些ST官方都有参考例程,可以参考下。

网友C(2024-07-30):
HSE 时钟未正确配置、RTC 时钟源配置不正确或者初始化顺序存在问题

网友D:
HSE不稳定?

网友E:
是不是分频方式不正确

网友F:
RTC_WaitForSynchro() 函数是用来等待RTC与APB1总线同步的。如果这个函数超时,可能是因为RTC时钟源没有正确配置或RTC时钟源不稳定。

网友G: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H:
参考手册

网友I:
你用例程,在例程上进行修改呗

网友J:
一般来说用cubemx来配置就好了

网友K:
外部的RTC晶振接了么?

网友L:
可以看看你的硬件电路的,也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M:
一般你还是用cubemx配置吧,这样的话,出来的程序基本上是没问题的

网友N:
RTC通常需要一个稳定的时钟源,如外部晶振或内部振荡器。确保所选的时钟源已经正确配置并稳定工作

网友O:
RTC模块通常需要一个稳定的电源,尤其是在低功耗模式下。检查电源是否稳定,电池(如果有的话)是否电量充足

网友P:
检查RTC的控制寄存器、时间寄存器和闹钟寄存器(如果使用的话)的配置是否正确。错误的配置可能会导致RTC无法启动或者工作不正常

网友Q:
在初始化RTC之前,可能需要先初始化其他相关的模块,比如电源管理、中断控制器等。确保初始化的顺序是正确的

网友R:
如果RTC使用了中断,确保中断使能、优先级设置和ISR(中断服务例程)都正确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