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1F3的PWM生成问题

楼主(2017-01-03):
新人,STM8L051F3的PWM生成问题,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PWM波一直出不来
程序如下:

void Tim3_Init(void)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3,ENABLE);
  TIM3_DeInit();
      //打开串口时钟源
  TIM3_TimeBaseInit(TIM3_Prescaler_16 , TIM3_CounterMode_Up, 999);
  TIM3_PrescalerConfig(TIM3_Prescaler_16,TIM3_PSCReloadMode_Update);
  TIM3_ARRPreloadConfig(ENABLE);
  TIM3_ITConfig(TIM3_IT_Update,ENABLE);
  TIM3_Cmd(ENABLE);
}

/*使用定时器3的通道2输出PWM*/
void TIM3_PWM_Initial(void)
{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0,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3, ENABLE);
  TIM3_OC2Init(TIM3_OCMode_PWM2,
               TIM3_OutputState_Enable ,
               200,//占空比
               TIM3_OCPolarity_High ,
               TIM3_OCIdleState_Set);
  TIM3_OC2PreloadConfig(ENABLE);
  TIM3_Cmd(ENABL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725234-1-1.html

我就是照着这个来的,IO也对啊

楼主:
哎,我是逗比:
/*使用定时器3的通道2输出PWM*/
void TIM3_PWM_Initial(void)
{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0,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3, ENABLE);
  TIM3_OC2Init(TIM3_OCMode_PWM2,
               TIM3_OutputState_Enable ,
               200,//占空比
               TIM3_OCPolarity_High ,
               TIM3_OCIdleState_Set);
  TIM3_OC2PreloadConfig(ENABLE);
  TIM3_CtrlPWMOutputs(ENABLE);//这句没加,本来以为Config里面会有,加上就可以输出了
  TIM3_Cmd(ENABLE);
}

网友B:
解决了就好

网友:
我了个去,我也没看出来,忘了加那关键的一句了。